Altera 异步FIFO的操作问题

楼主:
我现在项目中多次用到异步Fifo,现在的问题是,异步情况下,一直往fifo写数据,满了之后也继续写,开始的时候没有在下面的两处打钩,我发现每次写满后数据不会再写进去了,但我需要得到的现象是写满后再写数据时数据能够写进去,也就是说数据能够整体移动,溢出先进去的数据。 后面我把上面两处都勾上了,发现能得到我想要的,但仿真发现,每次满了之后一个写时钟过后在不读的情况下满信号又自动变为了0,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没用过,但看说明这俩勾分别是不检查写满和读空,一切由外部控制。

如果不用现成的IP改自己编程的话就很容易想到,当FIFO是个环状缓冲区且不检查写满时,那么在“满”的状态再多写一次,写指针就会和读指针重合,和“空”状态一模一样。

要实现满时写要“整体移动,溢出先进去的数据”的功能,只要在写前看下FIFO状态,若已满则先读出一个数据扔掉,然后再写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但看说明这俩勾分别是不检查写满和读空,一切由外部控制。

如果不用现成的IP改自己编程的话就很 ...

非常感谢,我弄明白了,之前以为只要写满后继续写就会整体移动。看来还是原理没弄明白啊

网友:
接楼主的话题,
设计中不推荐用 工具生成的异步FIFO Core!!!,风险大!!!
只推荐用异步RAM,风险要小很多。

不管哪家的异步FIFO core, 都是人做的。有它的设定,使用限制,有的还有bug.
实际开发中,时间花在这上面,不值得。而且也不利于 在利用和管理。

很多人,一看系统生成的,就想咋用就咋用,
就会出现,时好时坏。这要在SIM暴露出来还好,在实际的东西上,就用时间为他人的资料说明不足买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