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PCB规则设置时,为什么line到其他不同对象的距离不同

楼主:
请教下,为什么line到thru  via等不同对象的距离要设置成不同

网友:
你都知道是不同对象了。就像你对待不同的人一样,态度一定一样吗?因为他们的特性不一样啊。。

网友A:
主要从贴片机焊接的角度出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从贴片机焊接的角度出发,,

谢谢,我大概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