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8片内温度读取实验 TinyOS如何直接使用C文件

楼主:
使用过CC2530的朋友肯定对TI的片内温度不陌生;下面带来2538的片内温度读取;先看实验结果:

代码部分:选择使用TinyOS来实现此处的实验是向大家展示如何TinyOS如何直接使用C(h)文件,打消大家认为TiinyOS编程只能用nesC的误区
1,温度读取函数 tinyos-main-release_tinyos_2_1_2\tos\chips\cc2538\adc 下的cc2538_temp_sensor.c和cc2538_temp_sensor.h

cc2538_temp_sensor.h文件:
#ifndef CC2538_TEMP_SENSOR_H_
#define CC2538_TEMP_SENSOR_H_

#define CONST 0.58134 //(VREF / 2047) = (1190 / 2047), VREF from Datasheet
#define OFFSET_DATASHEET_25C 827 // 1422*CONST, from Datasheet
#define TEMP_COEFF (CONST * 4.2) // From Datasheet
#define OFFSET_0C (OFFSET_DATASHEET_25C - (25 * TEMP_COEFF))
uint16_t  Get_CC2538_Temp(void);
#endif

cc2538_temp_sensor.c文件: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hw_memmap.h"
#include "gpio.h"
#include "hw_ioc.h"
#include "ioc.h"
#include "interrupt.h"
#include "adc.h"
#include "sys_ctrl.h"
#include "hw_sys_ctrl.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hw_rfcore_xreg.h"
#include "hw_cctest.h"
#include "cc2538_temp_sensor.h"

uint16_t  Get_CC2538_Temp(void)
{
    uint16_t ui16Dummy;

    //
    // Enable RF Core (needed to enable temp sensor)
    //
    SysCtrlPeripheralEnable(SYS_CTRL_PERIPH_RFC);
    //
    // Connect temp sensor to ADC
    //
    HWREG(CCTEST_TR0) |= CCTEST_TR0_ADCTM;

    //
    // Enable the temperature sensor
    //
    HWREG(RFCORE_XREG_ATEST) = 0x01;

    //
    // Configure ADC, Internal reference, 512 decimation rate (12bit)
    //
    SOCADCSingleConfigure(SOCADC_12_BIT, SOCADC_REF_INTERNAL);

    //
    // Trigger single conversion on internal temp sensor
    //
    SOCADCSingleStart(SOCADC_TEMP_SENS);

    //
    // Wait until conversion is completed
    //
    while(!SOCADCEndOfCOnversionGet()){
    }

    //
    // Get data and shift down based on decimation rate
    //
    ui16Dummy = SOCADCDataGet() >> SOCADC_12_BIT_RSHIFT;
    return ui16Dummy;

}

2,编写TinyOS例程:Adc_TempAppC.nc,Adc_TempC.nc,makefile文件:

Makefile文件:

COMPONENT=Adc_TempAppC
CFLAGS += -DUSE_TIMER_HANDLER
CFLAGS += -DNOT_USE_PRINTFC_BUT_USE_PRINT
include $(MAKERULES)

Adc_TempAppC.nc文件

configuration Adc_TempAppC
{
}
implementation
{
  components MainC, Adc_TempC;
  components new TimerMilliC() as Timer1;

  Adc_TempC -> MainC.Boot;
  Adc_TempC.Timer1 -> Timer1;
}

Adc_TempC.nc文件:
/*******************************************************************
*实验附加----CC2538片内温度读取
*节点需求数1
*编译命令make cc2538cb
********************************************************************/

#include "Timer.h"
#include "printf.h"
#include "cc2538_temp_sensor.h"

module Adc_TempC
{
   uses interface Timer<TMilli> as Timer1;
   uses interface Boot;
}
implementation
{
  task void time1_Task();
  uint16_t ui16Dummy=0;

  /***************************************************
  *启动事件
  ****************************************************/
  event void Boot.booted()
  {
    /**开启一秒的周期性定时器(单位毫秒)  Timer1**/
    call Timer1.startPeriodic( 1000 );

  }

  /***************************************************
  *任务time1_Task
  ****************************************************/
  task void time1_Task()
  {
      double dOutputVoltage;

      ui16Dummy = Get_CC2538_Temp();
      printf("ADC raw readout: %d\n", ui16Dummy);

      //温度计算
      dOutputVoltage = ui16Dummy * CONST;
      dOutputVoltage = ((dOutputVoltage - OFFSET_0C) / TEMP_COEFF);
      ui16Dummy = dOutputVoltage * 10;

      printf("Temperature: %d", ui16Dummy/10);
      printf(".%d", ui16Dummy%10);
      printf(" C\n");
  }

  /***************************************************
  *Timer1定时时间到事件
  ****************************************************/
  event void Timer1.fired()
  {
    /****提交time1_Task任务***/
    post time1_Task();
  }

}

大家可以看到Adc_TempC.nc文件中

#include "cc2538_temp_sensor.h"
ui16Dummy = Get_CC2538_Temp();

这些不就是直接使用了C文件了吗?nesC只是C的方言,相信即使没有nesC语言基础的朋友应该也能大概看懂代码干了什么;就是1秒采集一次片内温度然后串口打印

至此可以引申如果是需要给TinyOS引入其他的传感器呢,呵呵,其实就是拿来厂家提供的C源码直接

使用即可,不用去写成ne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