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中的较低频率怎么测出来

楼主:
如题,数电实验要求做一个简单的数字钟,经过555震荡得到1khz的频率,再经过74ls90分频,三片90串把它分成了1hz的频率,可是现在用multisim仿真,1000hz,100hz,甚至是10hz可以测出来,然而1hz就测不出来了,我的是multisim10,频率计,电流探针,示波器都用过了,都无法测出来,小白在此求教

网友A:
我的问题应该不属于模拟电子的类别,随便分的类,关键是问题,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应该不属于模拟电子的类别,随便分的类,关键是问题,求解

你的问题,当然属于模拟电子范围,完全可以发在这个版面。这一点毫无疑问,不必多虑。

网友B:
不仅仅是multisim,所有仿真都是一步一步迭代算出来的。例如设置每微秒一步,那么十微秒就要计算十步,一秒就要计算一百万步。注意所说的“一步”是把整个电路状态计算一次。
那么,计算一步所需要的时间比仿真的一步时间可能要长得多,尤其是步长设置得很小的时候。步长设置得很小,往往肉眼看几kHz甚至几百kHz波形都是缓慢变化的。

1Hz测不出来有什么关系?仿真看1Hz的一个周期,可能实际上需要几十秒上百秒甚至几百秒。你等上几分钟才看到,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multisim,所有仿真都是一步一步迭代算出来的。例如设置每微秒一步,那么十微秒就要计算十步,一秒 ...

既然1kHz分频成100Hz仿真出来了,100Hz分频成10Hz出来了,那么10Hz分频成1Hz,应该没有问题,因为电路是完全一样的。
一定要看1Hz,修改步长。

网友C:
能仿真出来不能测试出来结果,1hz就测不出来了,迷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仅是multisim,所有仿真都是一步一步迭代算出来的。例如设置每微秒一步,那么十微秒就要计算十步,一秒 ...

谢谢,对的,电路没有问题,因为今天做实验按照那个电路来很成功。这次实验是学期期末考试,所以很担心会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仿真出来不能测试出来结果,1hz就测不出来了,迷惑,,

应该是三楼所说的原因,仿真软件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