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531电感啸叫

楼主:
我使用TPS54531作为24转5V的DCDC,电路如图所示(与TI推荐一致),在使用过程中有明显的啸叫。后端电源负载也不大,只有2A左右,请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DCDC电路为什么电感啸叫?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271&fromuid=536508
也许这篇文章会对你的问题有帮助,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