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大功率电流源

楼主:
要设计一个高频大功率电流源(可以扫频),大概40MHz左右的使用频率,电流输出能力50~100mA左右,电压输出能力5V左右;我现在是先使用DDS输出扫频电压信号,然后使用OPA进行跨导放大变成恒流源,但是输出电压到500mV就上不去了,频率到1MHz左右也开始衰减了;我同时也仿真了使用高频运放来做跨导放大电流,但是运放输出电流一般比较小,电压也是500mV左右就上不去,频率特性还行;请问各位大神还有什么绝招吗?

网友:
呼叫大神@maychang @dontium @qwqwqw2088 @dragongtr @elvike

网友A:
DDS的输出已经够大,一级三极管放大足矣,不必使用什么运放。
要电流源,反馈从输出端取(当然要取输出电流)。
工作频率40MHz,相当高,输出电流取样电阻的分布参数极为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S的输出已经够大,一级三极管放大足矣,不必使用什么运放。
要电流源,反馈从输出端取(当然要取输出电流 ...

类似这种放大吗?首先这种放大结构输入电阻太大,DDS带不动,输出为零,其次,这种输出类似于甲类放大,负半轴会失真,输出恒流源必须自身带直流偏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放大吗?首先这种放大结构输入电阻太大,DDS带不动,输出为零,其次,这种输出类似于甲类放大, ...

你要的是电流源,却从发射极输出,这是舍近求远,从集电极输出才比较接近电流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放大吗?首先这种放大结构输入电阻太大,DDS带不动,输出为零,其次,这种输出类似于甲类放大, ...

另外,没有“这种结构输入电阻太大,DDS带不动”这回事。
你的三极管根本没有偏置,不是工作于甲类,而是工作于丙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放大吗?首先这种放大结构输入电阻太大,DDS带不动,输出为零,其次,这种输出类似于甲类放大, ...

你的DDS输出已经500mV,不算小。
负载上需要最大多大电压,负载电阻多大,你没有说。但显然负载上最大不可能超过5V峰峰值,因为你使用5V电源电压。
如果负载上要求5V峰峰值以下,那么不必使用运放,一支三极管大概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种放大吗?首先这种放大结构输入电阻太大,DDS带不动,输出为零,其次,这种输出类似于甲类放大, ...

理想电流源不存在,只能是近似电流源。那么,要求近似到什么程度,必须明确说清楚。

网友C:
40MHz逞宽,小信号要保证这么宽频带也是很困难,何况大信号。要保证通带平坦,不加电平控制 是不行的。

如果楼主还停留在 “使用什么IC”来保证这个带宽的程度,那是不行的。

好在现在的器件水平提升好多,有很多可用的器件,但好的器件,并不一定可以调出好的电路。

网友:
根据楼主画电路图的水平猜测(不一定准)是实现不了的。

建议楼主:将40MHZ分段实现。

网友:
高频大功率,,
没有看出来多大功率

网友:
用AH101放大,能出0.5W

网友:
这是用THS3201仿真的恒流源,输出一会后就会发生震荡,而且频率越高越快发生震荡,是不是电流反馈型运放不能接成这种电路?我仿了OPA695也会产生这种现象,AD8056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PS:这款新片的电流输出能力很强的。@以上各位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MHz逞宽,小信号要保证这么宽频带也是很困难,何况大信号。要保证通带平坦,不加电平控制 是不行的。

...

加电平控制是什么意思?我现在需要的信号是一个10MHz到40MHZ进行扫频的恒流源来驱动天线(负载从10Ω波动到10K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没有“这种结构输入电阻太大,DDS带不动”这回事。
你的三极管根本没有偏置,不是工作于甲类,而 ...

我放过从集电极出来的也实现不了,我说错了确实不是甲类,应该是乙类吧,负半轴失真

网友:
好像是电流反馈运放作跟随器要加反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