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为ADALM1000增加排针接口

楼主:
ADALM1000学习板上使用了6pin的排母接口,可以用面包板的那种接线连接。但是那种面包板圆头的接线质量不是太好,很容易坏。而且一些板子上的信号是通过排针引出的,所以就想将ADALM上的接口改为排针接口。

直接替换排母,有些担心拆完后影响ADALM1000的外观,所以最后就采用在排母上叠加排针的方式。因为没有弯头排针,就用普通的排针将引脚折弯,然后焊接的。

修改后,因为叠加的排针增加了高度,超过了原有的塑料支柱高度,所以又找了几个螺母代替塑料支柱。一个螺母的高度比一个塑料支柱矮,三个螺母差不多正好和两个支柱的高度一样。

安装后的效果,排针正好贴在下面的亚克力面板上。

安装后,可以方便的用一般杜邦线连接。

将AB通道短接,A通道输出正弦波,在B通道测量,波形不错。

用螺钉安装时,要将三个螺母都紧固,最后在和底部的螺母紧固,有一个小技巧,暂时先不说,看有没有网友知道。

网友:
学习,该板已列入我的明年购买计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该办已列入我的明年购买计划

终于有网友动心了,明年就可以交流一下心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有网友动心了,明年就可以交流一下心得了。

早就心动了,前些天注意到该板在MOUSER上可以向国内供货了,TB上都有人在卖啦

网友:
顶一个
自从楼主上次介绍
窥视这块好久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心动了,前些天注意到该板在MOUSER上可以向国内供货了,TB上都有人在卖啦

Mouser上是$40,TB最低是295。明年应该更低了。

前一段时间Mouser上关注微信和转发微信,就有送这个板子的。

网友C:
楼主使用有什么心得,最近打算入手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使用有什么心得,最近打算入手这一个!

本想用来复习一下模拟电路和运放,但是最近事情比较多,还没有进行。

赶紧入手一个,人多了就有动力一起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