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数据手册里的Dropout voltager代表什么?

楼主:
对于Dropout voltage到底代表什么有些不太确定
画圈的地方“  Dropout voltage = 260 mV (VIN = 95% VOUT(nom), IOUT = 100 mA)”
意思是假如输出电压设置为10V,VIN的输入电压为9.5V(VIN=10V*95%=9.5V)此时的实际输出电压为9.24V(9.5V - 260mV)吗?

还有“Output voltage range( VIN ≥ VOUT(nom) + 1 V) VREF~33 V”是不是表示VIN至少要大于VOUT电压1V,而没有最大限制(VIN=3~35V,VOUT=VREF~33V),比如VIN是36V,VOUT是1.5V?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A:
TI的一款超低噪声LDO
查看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一款超低噪声LDO
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7a49.pdf

先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