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C9S12XS128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方法

楼主(2015-12-30):
基于MC9S12XS128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方法
基于MC9S12XS128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的方法
单片机控制器 电机都有了,就差程序了 codewarrior 谁来指导一下???/?
我来回答
直流电机
NXP Kinetis
NXP
Kinetis

网友A:
直流电机,带驱动电路啊,单片机接驱动电路的控制端,就几个io口。操作gpio的电平就行了。你看看驱动电路是不是几个io可以控制。

网友B:
哥们,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最近也在做和你相同的事,想请教你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