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电路--功耗和启动状态

楼主:
        正在使用的光耦电路如下图,左手边的G_OUT是连接到STM32上的,右边的P_POWER是连接外部电源,P_OUT是连接外部的用电器的,通过光耦实现电源的隔离控制。一般的光耦电路都是大同小异。

        一直在测试的时候都发现一个问题,今天静下来慢慢思考几个改善的地方
(1)STM32在端口输出方面有一定的电流限制,所以当初在电路的设计上想尽量降低或改变控制方式降低功耗。因为板子上有20多个光耦,如果没有都是10MA左右的电流,那芯片即使可以承受,但感觉也不踏实。
(2)在STM32上电的时候,由于端口是高阻态或者是由外部电路的上下拉决定的,所以由这个电路可以看出,上电和断电的瞬间光耦是导通的。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改进的。

       今天思考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问题改进不难,但想了解和最求更好的方案,所以想抛砖引玉,看看大伙都在使用的光耦电路是如何的。就如上面的提出的,我比较关注是降低功耗和上电不要误触发。

欢迎大家指教,顺祝新年快乐!(明天外出,所以提前预祝)

网友:
LED侧要尽量使用负逻辑设计,即低电平有效,这除了可以解决上电误导通问题,驱动也往往更可靠,因为很多MCU的灌电流能力都强于拉电流。

网友:
可以使用OC门来驱动啊~

网友:
MCU侧最好使用灌电流驱动

网友:
RG27是干嘛用的?而且是0Ω电阻,若G_OUT6接到STM32的I/O脚的话,岂不是连STM32一齐烧了?
要想用I/O直接驱动,除先确认I/O是否有足够的驱动能力外,还应注意该I/O上电时的默认状态。虽一般I/O上电时为输入,但还应确认是否有默认的上下拉,电路要使得即使有默认的上下拉电阻,该电阻也不是帮助光耦ON的。
另外要想上下电时确保光耦无误动作,LED一侧应并上一个泄流电阻,以避免高阻态,不可省略。
限流电阻也不应省去。
至于降低功耗,如想省几个mA的LED驱动电流,及降低输入端压降的话,可考虑采用MOSFET输出的光耦。

网友:
1、其他人都说了,尽量采用灌电流,驱动能力大些;
2、上电复位时端口是否有默认上拉下拉、采用默认上拉的端口;
3、限流电阻可以调节一下,使LED通过的电流小些。

网友:
我用的是低电平有效 灌电流驱动方式,限流电阻加了,但是泄流电阻不知道,直接并上就可以?

网友:
开机自启是上电时序的问题,功耗和通断比相关

网友:
这电路设计有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