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1虚短问题

楼主:
电路如下图。

电源电压是3.3V,输入是3.68V,理论上,输出=(78.7/100)*VBAT。Vin+=Vin-=1.62V。可实际测量发现,1脚也就是Vin+=1.61V,与理论值接近,
而3脚(Vin-)却测得1.07V。然而,看了LM321的手册,上面写着最低可以3V供电,如下图:

小弟学识浅薄,求解在这种应用电路中,运放的供电电压和输入范围有什么确切的约束关系?手册上给出的3V最低供电电压适用于哪些场合?
后来将电源电压提高到5V,Vin-就等于Vin+=1.62V了。但还是没弄明白根本原因在哪。

网友A:
LM321不是轨到轨的运放,输入电压有一个限制的,通常都在VCC-1.5V

网友:
可能是由于LM321的输出电压范围的限制,具体在手册中没有发现在3.3v供电情况下输出电压的范围

网友B:
理论上,输出=(78.7/100)*VBAT

这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输出=(78.7/100)*VBAT

这是怎么计算的?

是当减法器来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M321不是轨到轨的运放,输入电压有一个限制的,通常都在VCC-1.5V

感觉可能是输入轨到轨问题也有可能是输出轨到轨问题
手册中没有给出3.3v供电情况下的输入输出具体范围

网友B:
后面还有半句“理论上,输出=(78.7/100)*VBAT。Vin+=Vin-=1.62V。”
前半句和后半句的1.62V,完全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可能是输入轨到轨问题也有可能是输出轨到轨问题
手册中没有给出3.3v供电情况下的输入输出具体范围

关于轨到轨,我改天换成PinPin兼容的SGM321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还有半句“理论上,输出=(78.7/100)*VBAT。Vin+=Vin-=1.62V。”
前半句和后半句的1.62V,完全不符 ...

Vin+和Vin-分别是运放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还有半句“理论上,输出=(78.7/100)*VBAT。Vin+=Vin-=1.62V。”
前半句和后半句的1.62V,完全不符 ...

应该是楼主没有叙述清楚,楼主以为他所想的我们都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