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69I Discovery FFT快速傅立叶变换

楼主:
程序是在STM32F469I Discovery上实现了 ADC 采样 DMA 数据传输,并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FFT快速傅立叶变换,把信号的频率变换成幅值形式,通过LCD显示出频谱波形,简单的频谱分析仪原理,简单实现方法............
MDK工程文件效果如下:

Keil5 MDK5.17工程如下:

网友A:
STM32F469I Discovery怎样获得?

网友B:
我有个疑问哈,fft没用过。我想问下楼主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傅里叶变化,是为了什么呢?请教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疑问哈,fft没用过。我想问下楼主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傅里叶变化,是为了什么呢?请教下

ADC采集到的信号包含很多频率成分在里面,FFT就是把采集到的信号的幅值,转换成相对应的频率。比如说,示波器,它是怎么知道你测量的信号频率是多少,就是通过FFT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M32F469I Discovery怎样获得?

淘宝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C采集到的信号包含很多频率成分在里面,FFT就是把采集到的信号的幅值,转换成相对应的频率。比如说,示 ...

哦哦,受教了。那么我通过什么仪器能看得出,adc采集的信号里的频率成分呢?示波器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受教了。那么我通过什么仪器能看得出,adc采集的信号里的频率成分呢?示波器可以不?

可以啊,泰克的示波器就可以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泰克的示波器就可以看到

一般的示波器好像不行吧?你说的是泰克的哪个型号啊?4000系列还是六合一的那个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示波器好像不行吧?你说的是泰克的哪个型号啊?4000系列还是六合一的那个啊

不是,TDS2014,TD2012都可以做FFT的,今天还特意为你试了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是,TDS2014,TD2012都可以做FFT的,今天还特意为你试了一下啊

您说的这款我没用过,4000系列的我倒时用过的。好的,谢谢啦。我知道了,不过这个不知道逻辑分析仪能不能看得出

网友A:
这个在什么价位啊,大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这款我没用过,4000系列的我倒时用过的。好的,谢谢啦。我知道了,不过这个不知道逻辑分析仪能不能 ...

逻辑分析仪是用来分析数字逻辑信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什么价位啊,大概?

500.0RMB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逻辑分析仪是用来分析数字逻辑信号的吧

是的。我知道了。

网友D:
楼主,采集到的信号进行FFT快速傅立叶变换——这个信号是离散的还是连续的啊?本质是属于什么傅里叶变换?这个基本知识都快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采集到的信号进行FFT快速傅立叶变换——这个信号是离散的还是连续的啊?本质是属于什么傅里叶变换? ...

FFT就是快速傅立叶变换啊

网友:
真不错!FFT也真是特有用。
快速傅立叶变换(The Fast Fourier Transform,FFT)是离散傅立叶变换(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DFT)的一种快速算法实现。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转换出相位信息,以及精度怎么样?

网友:
版主:信号是通过哪个PIN脚接到板子上的?我用信号发生器接PA5+GND输入不同的信号,FFT曲线看上去没什么变化,谢谢

网友:
真厉害,不知道是否可以移植到407上面。

网友:
现在在做一个频率显示器,非常感谢能看到这个参考程序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
我在网上找了入门和资料,发现,在开箱测评和经验贴之间,缺少入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