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P2端口多个中断服务程序

楼主:
P2端口多个中断服务程序的格式:

    // P2 中断服务子程序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2_IRQ(void)

    {

     switch(P1IFG)

     {

       case 0x01: // 引脚0

       case 0x02: // 引脚1

       case 0x04: // 引脚2

       case 0x08: // 引脚3

        case 0x10: // 引脚4

       case 0x20: // 引脚5

       case 0x40: // 引脚6

       case 0x80: // 引脚7

     }

}

网友:
建议加上清除相应中断标志位的代码,因为这需要手动清除的

网友:
不是应该 switch(P1IV) 吗,这样就不用清除中断标志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