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进水了应该怎么处理,为什么?

楼主:
那天听说@okhxyyo 的U盘进水了很着急,看到大家给出的主意就想搞清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这不,在网上找到了这个:

U盘自身不带电,掉进水里也不会发生短路,如能正确脱水,一般不影响性能和使用。有人会利用电吹风强行烘干的做法处理落水U盘,这种方法虽然快速,但存在很大弊端。加热烘干虽然可以缩短U盘脱水时间,但是受潮的电路板基由于外部受热迅速干燥,而U盘内部水分不能同步挥发,这时由于内部应力作用会导致电路板破裂以至电路损坏,所以简单加热烘干不可取。而且很多人烘干U盘前都没有作预先处理,U盘掉进水里后虽然不会发生短路,但当我们用电吹风将它烘干或晾干后,随着水分蒸发,水中的盐分和其它杂质却附着在电路板上,这些东西往往是电导体,在通电使用的时候很可能会损坏U盘。

正确的处理方法应该是,U盘落水后不要急于进行烘干处理,先用干净流水冲洗一下,确保U盘内没有污水存留,有条件的最好用无水酒精冲洗。这个工作做得越早越好。如果U盘没有及时处理而已经自然烘干了,建议将它拆开,取出电路板用无水酒精和软毛刷将板基清理干净,然后将U盘自然晾干。经过这样处理的U盘一般性能不会受到什么影响。

由此联想到电子元件、手机等电子产品进水之后是不是也要这么处理呢?

网友A:
任何电器如果进水,只要未通电,处理得当一定能完全恢复。正确的处理方法则是用洁净的无水乙醇或“洗板水”浸泡清洗,最好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手工清洗时需准备一把干净的牙刷(旧的也行,洗干净即可)仔细的清洁PCB和元器件。对于无法采用浸泡清洗的大型设备,可以用软刷或棉签蘸清洗剂清洗,很费工就是。如果电路板上存在不能浸泡的元器件,可先拆下再清洗,比如手机摄像头、扬声器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器如果进水,只要未通电,处理得当一定能完全恢复。正确的处理方法则是用洁净的无水乙醇或“洗板水” ...

嗯,曾经有过惨痛教训,手机被海水泡了,过了24小时里面很多零件都腐蚀了

网友C:
我曾经遇到一个老式机械键盘,一个朋友把一杯可乐倒在键盘上了。
可乐里含糖,把键粘住了。
我把键盘浸在清水中,第二天甩干再换水,如是四次,再拿出来晾干,居然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曾经有过惨痛教训,手机被海水泡了,过了24小时里面很多零件都腐蚀了

而且手机里有电池,即使未开机,电池能量通过电解质导电会有难以预知的后果。对于海水,还会因电池对海水的电解而产生氯气,这可是强氧化剂。手机落入海水中,需尽快拆出电池,然后用纯净水(喝的那种,矿泉水也行)浸泡,但不能保证一定能救的过来,就是因为电池的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遇到一个老式机械键盘,一个朋友把一杯可乐倒在键盘上了。
可乐里含糖,把键粘住了。
我把键盘浸在 ...

网友:
多谢大表哥查的资料~遇事儿还是要冷静啊。像我这么着急的主肯定第一反应就给我弄起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u盘进水,先晒干,,,,,想把里面数据弄出来,,先要准备读卡器和飞线<跳线>,后面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网友:
用酒精洗一洗吧,以来洗干净二来蒸发的快。
感觉用电吹风的做法不是很靠谱,因为nandflash有data retention,有可能温度过高损坏数据,老U盘有些controller没有片内的rom,固件是放在nandflash上的,这个时候就可能把固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