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普通情况下面怎么测试EMC、EMI

楼主:
在很多时候一旦牵扯到EMC和EMI很多工程师就认为是高大上的,但是我想要请教的是在业余条件下可不可以自己来测试相关的一些性能,毕竟我们在平时做东西的时候没必要向产品一样要求高,但是我们也想知道自己的产品抗干扰怎么样子,通过平时的不断修改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网友A:
说实话虽然我画PCB,但是我实际上跟这些东西接触的不多。不太了解。呼叫@qq849682862 @dontium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虽然我画PCB,但是我实际上跟这些东西接触的不多。不太了解。呼叫@qq849682862 @dontium 看看

其实我想的是既可以检测自己的板子的在这方面的性能,要不要花太多钱,通过了解他检测的原理,来更加深入的理解解决办法。。。

网友B:
EMI有时候和PCB布局有关。具体说要了解它检测的原理,还是要先了解各项测试的内容(本质),比如EFT的测试整改,可以通过增加滤波电路,对于开关电源的输入端,加入共轭电感之类的器件,还有就是一些敏感的IO口可以加磁珠之类的器件,对于辐射测试时很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I有时候和PCB布局有关。具体说要了解它检测的原理,还是要先了解各项测试的内容(本质),比如EFT的测试 ...

本质是什么?因为我没有接触过相关的实际的测试,所以不是很清楚

网友:
正常和业余条件下无所谓,
EMC和EMI的测试关键是测试设备,,,,

网友C:
可以使用接触器启停模拟对电源进行干扰 高低频对讲机对产品距离一定间隔进行发射 从而模拟量输出是否异常或者数字系统有没有复位等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接触器启停模拟对电源进行干扰 高低频对讲机对产品距离一定间隔进行发射 从而模拟量输出是否异常或 ...

谢谢您,提供思路,我看了下接触器的资料,不知道在普通电路系统里面,可以不可以用继电器来替换接触器做测试,因为我看网上的接触器的图片感觉好大啊?使用对讲机进行测试使用来测试板子的部分走线是不是会成为天线,感应到外部的无线信号,但是我想知道如果是用对讲机做测试的话,是不是每一个频率范围都要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您,提供思路,我看了下接触器的资料,不知道在普通电路系统里面,可以不可以用继电器来替换接触器做 ...

接触器带来的浪涌过冲要明显的多 对讲机的话高低频吧 一百多M 四百多M 可以再这个频段都看一下 反正调节频率发射也不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