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扯蛋】DIY一个空气净化器,说说我的想法

楼主:
家里最近装修房子木工活完事儿后各种有毒气体的味道
屋里基本就不能呆人了

估计要放3~4个月以后才能入住

为了加速空气净化过程准备自己“DIY”一个空气净化气
想法来源于几年前的办公室地面不怎么干净
如果前一天水杯里的水没有被喝净
第二天早上再喝时就会有一股很浓的灰(水泥)味

我想既然很多有毒气体都能溶于水
那我能不能使用水净化空气
一开始我在一个地上放一个水盆
水盆上边放一块长毛巾
一端浸入水中
一端用杆子支起来
毛细作用会让毛巾上边也湿呼呼的
这样会起到加湿空气的作用
同时也会让空气中的有毒气体被吸附在毛巾上

不过这样的空气净化还是有点被动,效率不高
后来我又想在毛巾的一端放一个风扇来加速空气流动
但这样会加速盘里水分的蒸发
经常换水比较麻烦

再后来我想到鱼缸的加氧泵
如果把一个容器装满水
再把加氧泵的一端放到水里
不断的把空气抽到水里
这样是不是会过滤掉很多有毒气体呢
不得不承认自己太有才了

前两天花100大洋买了一个鱼缸加氧泵
今天已经收到货了
元旦就可以去安装调试了

网友:
最好在水里面加点东西,能跟废气反应的那种

网友:
买点绿色的植物,然后让他们吸收有害气体

网友A:
话说应该木炭的吸附能力要更强吧,为何不搞点木炭~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办法气流量太小了,你可以算一下循环一整个屋子的空气需要多长时间,时间太长是没有意义的。楼主有空可以研究一下光触媒,我最近买了一点,还没试效果,如果效果好的话和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应该木炭的吸附能力要更强吧,为何不搞点木炭~

是活性炭吧

网友C:
这个效率估计不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办法气流量太小了,你可以算一下循环一整个屋子的空气需要多长时间,时间太长是没有意义的。楼主 ...

光触媒还是第一次听说,查了一下资料感觉不错,你先试着,好的话(怎么验证呢?)我也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应该木炭的吸附能力要更强吧,为何不搞点木炭~

绿植和活性炭都是必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效率估计不高

这个只能滤掉水溶性的有素气体
今天又想到招
可以把一个丝袜套在吹风筒上
能滤掉空气中的灰尘和毛屑。

网友:
对,活性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光触媒还是第一次听说,查了一下资料感觉不错,你先试着,好的话(怎么验证呢?)我也用用。

我打算用几样有机色素试一试,什么橙红紫蓝的,关键得看在可见光下是否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还得用紫外灯照,太强的紫外灯还产生臭氧,比较麻烦。不过我估计还是有臭氧的紫外灯效率最高,还得想办法分解臭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打算用几样有机色素试一试,什么橙红紫蓝的,关键得看在可见光下是否有效果,如果没有效果还得用紫外灯 ...

不知道这个东西成本高不高
有些乳胶漆也有降解甲醛的功能
难道也是用的这种材料?

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这个东西成本高不高
有些乳胶漆也有降解甲醛的功能
难道也是用的这种材料?

期待你的好消息

有些所谓的硅藻泥和涂料里据说也加了这个东西,只不过一般光触媒在可见光下效率很低,需要用紫外光效率才高,如果效率高了又会分解涂料里面的胶,而导至涂料粉化最终掉皮,所以我估计那个东西在涂料里没什么作用。光触媒其实就是二氧化钛,锐钛矿型,成本应该很便宜,其实白色涂料就是二氧化钛,为了防止光催化效应分解涂料里的胶还故意做了一些措施防止发生光催化效应。

网友:
楼主还是挺有才的。我觉得,用水吸收恐怕没有过滤空气快吧。用类似于网上流传的经典diy雾霾空气净化器,在过滤层上,作些改进,效果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