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程序运行不正常

楼主:
我们设计的系统是由5V电源转换出3.3V,再由3.3V转换出1.9V,系统断电后重新上电,有时候会出现系统主频被拉低的情况,采用的是内部振荡器接30M晶振,正常工作频率为150Mhz。

例如写一个不带中断的闪灯程序,LED灯一秒闪一次,Release模式下,有的时候上电可以正常工作,LED一秒闪一次,此时系统的3.3V、1.9V电压正常,晶振频率正常,5V电源不太正常,为4.2V到4.5V(每次可能不一样,但都是稳定的电压)。断电后再上电就有可能出现主频被拉低20倍的情况,LED灯20秒闪一次,但是测量系统不正常工作时,系统的3.3V、1.9V电压正常,晶振频率正常,5V电源正常。

所用测试程序为TI官方的烧写至Flash的例程,稍作了修改,屏蔽了中断,修改了IO配置方便实验测试。

我的CCS 版本是 4.2.0.10018,代码生成工具的版本是C2000 TI V5.2.15。

网友:
找其他程序试试,可能是flash启动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