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啊,为什么time读数总是为0

楼主(2015-12-31):
大家帮我看看啊,为什么time读数总是为0
TACTL=TASSEL_1+TACLR+MC_0;
TACTL=MC_2;//启动定时器_A
delay_us(100);//延时100us
time=TAR;
大家帮我看看啊,为什么time读数总是为0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INT8U data[32]={0x00,0x60,0xD0,0x5D,0x60,0x04,0x3D,0x00,0x00,0x9B,0x9B,0x46,0x03,0x12,0xCF,0x00,0xF7,0x01,0xDF,0xFF,0x4E,0x3A,0x3A,0x3A,0x3A,0x9A,0x6B,0x4B,0x14,0x2E,0x54,0x3C};
INT8U rom[8]={0x94,0x2E,0xD2,0x06,0x10,0x2E,0x00,0xBE};
INT8U jcq[8]={0x11,0x22,0x33,0x44,0x55,0x66,0x77,0x88};
我设了几个数组,程序就报错了,如果只设第一个就没问题,请问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flash不够大吧!

网友A:
内存不够,加个const

网友B:
什么芯片ram这么小啊,这么点数据都放不下?

楼主:
我用的是430F2011 ,装这点东西都装不下吗

网友A:
一般的程序应该是没得问题的,可能你用的变量太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