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时钟问题

楼主:
DSP28335的PCLKCRx register中针对ePwm1模块有两个时钟TBCLKSYNC和EPWM1ENCLK使能,不是每个模块只有一个时钟配置吗?

2812通过T1CON.bit.TENALE控制定时器,而DSP28335中没有相应的寄存器控制时基的TB的开始和停止。

可以这样理解么?

要使用ePwm1,就必须两个时钟都使能,EPWM1ENCLK是外设时钟的输入使能,TBCLKSYNC是外设的输出使能,它控制时钟什么时候开始。

网友:
方便同步各个epwm时钟到tb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