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编程利用蜂鸣器演奏音乐

楼主:
这个小程序仍然是定时器的运用,比较简单,具体的地方都在注释中注明了,参考注释。

[cpp] view plaincopyprint?

  • /*********************************************
  • 程序功能:MCU控制蜂鸣器演奏歌曲《祝你平安》
  • ----------------------------------------------
  • 拨码开关设置:将BUZZER位拨至ON,其余位拨至OFF
  • 测试说明:聆听蜂鸣器“唱出”的乐曲
  • 既然是演奏乐曲对于一个音符应该包括两个部分
  • 一是声调 二是持续时间,在这个程序中声调是用简单的
  • 延时-电平翻转来实现的,改变了延时的时间就改变了
  • 声调,而时间是通过计数比较来实现的,当计数值相等时
  • 就跳出循环演奏下一个音符。
  • *********************************************/
  • #include
  •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 #include  "music.h"
  •
  • #define   Buzzer        BIT7
  • #define   Buzzer_Port   P6OUT
  • #define   Buzzer_DIR    P6DIR
  •
  • uchar counter;
  • void Play_Song(void);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
  •     uchar i;
  •
  •     /*下面六行程序关闭所有的IO口*/
  •     P1DIR = 0XFF;P1OUT = 0XFF;
  •     P2DIR = 0XFF;P2OUT = 0XFF;
  •     P3DIR = 0XFF;P3OUT = 0XFF;
  •     P4DIR = 0XFF;P4OUT = 0XFF;
  •     P5DIR = 0XFF;P5OUT = 0XFF;
  •     P6DIR = 0XFF;P6OUT = 0XFF;
  •     P6DIR |= BIT2;P6OUT |= BIT2;         //关闭电平转换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     do
  •     {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         for (i = 0xFF; i > 0; i--);           //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
  •     while ((IFG1 & OFIFG));                   //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     BCSCTL2 |= SELM_2 + SELS;                 //主时钟和从时钟都选择高频晶振
  •
  •
  •     //设置定时器A每10ms中断一次
  •     CCTL0 = CCIE;
  •     CCR0 = 10000;//改变这个值就改变了演奏的速度
  •     TACTL |= TASSEL_2 + ID_3;
  •     //设置控制蜂鸣器的IO方向为输出
  •     Buzzer_DIR |= Buzzer;
  •     //打开全局中断
  •     _EINT();
  •     //循环演奏歌曲
  •     while(1)
  •     {
  •         Play_Song();
  •     }
  • }
  •
  • /*******************************************
  • 函数名称:TimerA_ISR
  •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 参    数:无
  • 返回值  :无
  •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 __interrupt void TimerA_ISR(void)
  • {
  •     counter++;
  • }
  • /*******************************************
  • 函数名称:Delay_Nms
  • 功    能:延时N个ms的函数              ps: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算出来的是延时毫秒
  • 参    数:n--延时长度
  • 返回值  :无
  • ********************************************/
  • void Delay_Nms(uchar n)
  • {
  •     uchar i,j;
  •
  •     for( i = 0;i < n; i++ )
  •     {
  •         for( j = 0;j < 3;j++ )
  •           _NOP();
  •     }
  • }
  • /*******************************************
  • 函数名称:Play_Song
  • 功    能:播放《祝你平安》的乐曲
  • 参    数:无
  • 返回值  :无
  • ********************************************/
  • void Play_Song(void)
  • {
  •     uchar Temp1,Temp2;
  •     uchar addr = 0;
  •
  •     counter = 0; //中断计数器清0
  •     while(1)
  •     {
  •         Temp1 = SONG[addr++];
  •         if ( Temp1 == 0xFF )        //休止符
  •         {
  •             TACTL &=~MC_1;          //停止计数
  •             Delay_Nms(100);
  •         }
  •         else if ( Temp1 == 0x00 )   //歌曲结束符
  •         {
  •             return;
  •         }
  •         else
  •         {
  •             Temp2 = SONG[addr++];
  •             TACTL |=MC_1;           //开始计数
  •             while(1)
  •             {
  •                 Buzzer_Port ^= Buzzer;//电平取反
  •                 Delay_Nms(Temp1);//Temp1的值决定了延时的长短,也决定了声音的频率
  •                 if ( Temp2 == counter )//决定了音调持续的时间,计数时间到时就跳出循环演奏下一个。
  •                 {
  •                     counter = 0;
  •                     break;
  •                 }
  •             }
  •         }
  •     }
  • }

网友:
楼主,想问下Play_Song()函数中的SONG[]数组是哪里来的,怎么看的迷糊啊!

网友:
增加static unsigned int song[100] = {1,2,3,1,1,2,3,1,3,4,5,3,4,5,5,6,5,4,3,1,5,6,5,4,3,1,1,5,1,1,5,1};
//存储乐曲的音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