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主题 已有 7 人购买  本主题需向作者支付 2 分芯积分 才能浏览

楼主:
来自 5楼

上报漏洞
上面的代码存在严重栈溢出缺陷。原因在于:
当初为了调试,许多函数都定义 char strout[256],并且函数之间存在调用关系,Keil为STM32F10x系列启动代码里默认分配栈大小为0x400(1K),所以只要存在4个函数调用就完全能造成溢出。

解决方法: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char strout[256]供所有函数调用,或者仅在调试模式下定义该变量。

漏洞潜伏原因:
如果代码以-O3方式编译(好像默认建立工程就是这个优化方式),此模式代码运行崩溃时机不一定,因为-O3方式使得某些代码不用消耗栈,【但此时依旧消耗了不少的栈,处于代码崩溃边缘】,但若来了中断,并且中断里有许多函数调用,很容易莫名其妙崩溃。

浮现方法:
将代码以 -O0 方式不优化运行,代码必定崩溃(当然是在我自己的工程),我的工程里调用lc_CheckLicence(),满足if (islic && val > 0) 条件,开始执行里面的内容后程序立马崩溃。

讲解-O3和-O0对函数递归调用的优化方式:
在死循环递归调用里,-O0必定在栈溢出时崩溃,-O3未必,它将函数调用方式改成类似C语言的 goto xx;
ARM指令里
   B  以PC指针作为相对寻址,类似 goto,不需要用到栈,速度快,所以可能某些代码被-O3方式优化成   B  指令
   BL 将当前PC指针保存到 LR寄存器,压栈SP指针,运行函数代码,需要用到栈
C代码
void fun()
{
        fun();
}

-O0 的汇编
void fun()
{
        fun()
        BL fun // cal 到上面两行
}

-O3的汇编
void fun()
{
        fun()
        B xxx // jump to 到上面两行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报漏洞
上面的代码存在严重栈溢出缺陷。原因在于:
当初为了调试,许多函数都定义 char strout[256],并 ...

分析的很细致 赞一个

网友B:
只要固件被暴力读出来一切都完了,听说价格2万元。
固件被读出来了做的加密就都没用了,而且最傻的就是比较验证码,这种比较验证码的有经验的人几分钟就能搞定。

我前些日子搞过一个破解唯一ID验证码的,很简单直接修改机器码加了个BL调用显示函数,直接把经过复杂计算后的验证码输出到液晶上

注意我是业余搞的,一堆汇编里面找关键的地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兴趣可以看看我那个破解STM32验证码的帖子
地址:

http://www.openedv.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66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固件被暴力读出来一切都完了,听说价格2万元。
固件被读出来了做的加密就都没用了,而且最傻的就是比 ...

opendev里你的图挂了,更新一下反汇编也要看运气。
我也想到会被开盖反汇编,这也依靠stm32的读保护做反汇编后的防护。
反汇编后必须找到两个JUMP地点。
一个是计算校验值的合法JUMP,另一个是芯片读保护锁死的JUMP。

如果没正确修改第一个JUMP,那么将逆向的BIN下载到芯片里,芯片会被第二个JUMP语句中的读保护锁死,迫使对方逆向过程芯片报废的代价

除非有办法将被锁死的芯片,依旧能开盖解除(开盖后芯片是不是废了不清楚)

网友:
非常好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