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看门狗定时器

楼主:
看门狗有三种工作模式:停止模式,计时器模式,看门狗模式。
控制寄存器WDTCTL由两部分组成,高8位用作口令,低8位实现对WDT的控制操作。要实现对WDT的操作控制,必须先写入高字节看门狗口令。口令为5AH,头文件里一般将WDTPW宏定义为5AH.WDTCTL寄存器各位定义如下:
15~8 7 6 5 4 3 2 1 0
口令 HOLD NMIES NMI TMSEL CNTCL SSEL IS1 IS0
IS0 IS1 选择看门狗定时器的定时输出,其中T是WDTCNT的输入时钟源周期。一般宏定义WDTIS0为0x0001,WDTIS1为0x0002.
   0 T*2^15(PUC复位后的值)
   1 T*2^13
   2 T*2^9
   3 T*2^6
SSEL   选择WDTCNT的时钟源。一般宏定义WDTISSEL为0x0004.
   0 SMCLK (PUC复位后的值)
   1 ACLK
CNTCL   当该位为1时清除WDTCTL。一般宏定义WDTCNTL为0x0008.
TMSEL   工作模式的选择。一般宏定义WDTTMSEL为0x0010.
   0 看门狗模式(默认)
   1 定时器模式
NMI     选择RST/NMI引脚功能,在PUC后被复位。一般宏定义WDTNMI为0x0020.
   0 RST/NMI引脚为复位端
   1 RST/NMI引脚为边沿触发的非屏蔽中断输入。
NMIES   选择中断的边沿触发方式。一般宏定义WDTNMIES为0x0040.
   0 上升沿触发NMI中断
   1 下降沿触发NMI中断
HOLD    停止看门狗定时器工作 降低功耗。一般宏定义WDTHOLD为0x0080.
   0 WDT功能激活
   1 时钟禁止输入,计数停止。
因此,可以根据WDTCTL寄存器的TMSEL和HOLD控制位设置WDT工作在看门狗模式、定时器模式和低功耗模式。
C语言实现低功耗模式的语句: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语言实现定时器模式的语句:
WDTCTL = 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0;
C语言实现看门狗模式的语句:
设置看门狗:WDTCTL = WDT_MRST_0_5 = WDTPW+WDTCNTCL+WDTIS1;
清看门狗:WDTCTL = WDTPW+WDTCNTCL;(默认32ms)

网友:
您好,我想问一下,看门狗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是怎么算出来的?还有就是在设置is0、is1这两位时,输入时钟频率和输出时钟频率是什么?和定时时间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