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科学渣求问一个物理常识题。。。(初中学的都忘了。。。)

楼主:
已知的条件:
5V的LED  导线电阻2.1兆欧(你没看错。。。是2.1兆欧。。。请不要问我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电阻的导线。。。)

请帮我算一下倘若需要使LED贴片电阻点亮  需要多少的电压和电流。。。没错。。。这两项都是我需要求的值。。。(电压≤36V)

突然间就感觉脑袋短路了  或者说这个线路从来就没有接上过。。。

网友:
算电流,不算电压,过年喽

RTEMS

网友:
必须知道LED的额定工作电流,二极管是电流型器件,不是电压型器件。

网友A:
在现时条件下(你没看错...是现时条件...请不要问我以后咋样...)
要稳定点亮哪怕是高亮度的LED,好歹得需1mA电流。
就算忽略LED的压降,要给2.1MΩ电阻灌1mA,得有2.1kV的高压,≤36V的电压就省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现时条件下(你没看错...是现时条件...请不要问我以后咋样...)
要稳定点亮哪怕是高亮度的LED ...

恩  有了您这句话我就知道这个方式行不通了  看来我需要更换导电性能更好的材料  但这个材料熔点又必须在200摄氏度(正负50摄氏度)的时候能融化的  可有推荐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  有了您这句话我就知道这个方式行不通了  看来我需要更换导电性能更好的材料  但这个材料熔点又必须在 ...

不过呢,加上个把器件还是有可能用低压点亮LED的:把微弱信号加在MOSFET的栅极上,控制MOSFET去开关LE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呢,加上个把器件还是有可能用低压点亮LED的:把微弱信号加在MOSFET的栅极上,控制MOSFET去开关LED。

如果要用2.1兆欧电阻的线路来驱动2560芯片 是否可行 难度系数有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用2.1兆欧电阻的线路来驱动2560芯片 是否可行 难度系数有多少呢?

问题是,2560是神马芯片呢?不能把型号写全了少打点谜语吗?
想一想,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必须通过代理商向厂家寻求支持,就因偷懒少写了一丁点信息导致要多几个回合的Q&A,会耽误多少事?尤其是和厂家间有东西半球的阻隔,或遇到周末节假日时,多一个邮件来回说不定使得答案的到来推迟一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2560是神马芯片呢?不能把型号写全了少打点谜语吗?
想一想,如果你在工作中遇到问题必须通过代 ...

我是真的想表述清楚  但却是也只能将知道的信息说出来
不存在猜谜语哈  因为只知道这些  并想看一下这样高电阻的线材是否能用在接下来的机械设计中  对于电子电路部分 我是外行中的外行(这点从我提问的问题就看的出来嘛)

您之前的那个回复对我非常有用  2.1兆欧的电阻待用2KV的电压这个想法太天方夜谭了

“当务之急”需要寻找到熔点200摄氏度左右且导电性能优良的材料与我的机械结构相匹配  甚至是粉状都可以
从北京159兵工厂拿出来一点点石墨烯 以5000PPM比例添加后 导电性能非常好  不过获得途径和成本非常人可以接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真的想表述清楚  但却是也只能将知道的信息说出来
不存在猜谜语哈  因为只知道这些  并想看一下这样 ...

说过头了抱歉,其实俺是对坛里的某些普遍现象的有感而发。
前面说点亮LED需很高的电压,指的是若拿信号源串电阻直接驱动的情况,但若加上一MOSFET就不同了,因FET的栅极漏电流极小(nA级),串几个MΩ也是可以的,如附图。
但这里对你的目的和条件并不十分清楚,所以未必说到点子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过头了抱歉,其实俺是对坛里的某些普遍现象的有感而发。
前面说点亮LED需很高的电压,指的是若拿信号 ...

不存在说过头哈  说的再过也不为过  谁让俺初中和高中学到的都还给老师了呢。。。

我这么再问一下吧  倘若把原本正常电路板中铺设的“铜线”更换为我之前说的电阻2.1兆欧的线路  想要使atmega2560芯片正常运行 就是Arduino Mega2560的开发板   加上您之前所说的场效应晶体管  是否可行呢?还是使用之前板子正常工作的电压(7-12V)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存在说过头哈  说的再过也不为过  谁让俺初中和高中学到的都还给老师了呢。。。

我这么再 ...

至此方知你在7楼所说“驱动2560芯片”指的是“ATmega2560”!
俺在自己收集的2万多个PDF中搜索,只找到一个匹配芯片ATmega2560。但因看你只是为了驱动LED,绝想不到“2560芯片”指的是单片机,你看这“ATmega”前缀一被省略是不是很耽误事呢?

这里有一点是必须要弄清的:控制电路电源归电源(比如提供给单片机用的),而让LED ON/OFF的输入信号另当别论。不会说是原本控制LED的输入信号又想作为电源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至此方知你在7楼所说“驱动2560芯片”指的是“ATmega2560”!
俺在自己收集的2万多个PDF中搜索,只找到 ...

哦  是我说的话误导了大家  抱歉

一开始只是想询问一下用这样大电阻的导线用正常的电压是否能点亮LED  如果能点亮的话  我后面想问的就是能否将诸如atmega2560的驱动板中线路换成这种大电阻的导线  还能让原本的电路正常工作(使用7-12V电压)  不知我这样表述是否能让您看懂

我最终的目的是想寻找到熔点在200摄氏度左右的材料  并且此材料可以有很好的导电性能  能代替我之前添加石墨烯的那种材质  石墨烯的成本太高  并且购得途径有很大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是我说的话误导了大家  抱歉

一开始只是想询问一下用这样大电阻的导线用正常的电压是否能点亮LED  ...

说实话还真没咋看明白,似乎是你想用这种导电率极低的材料去代替一般电路里的导线?
如是这样是行不通的,导线电阻会影响电路工作状态,通常恨不得导线电阻为零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还真没咋看明白,似乎是你想用这种导电率极低的材料去代替一般电路里的导线?
如是这样是行不通的 ...

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 我明白了  看来非要去找到能符合这些要求的材料才行了。。。

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看着很晕还很混乱……
以我的理解,楼主是想用某些导电性不佳的材料来传输电信号。
如果只是传输信号,那么可以办到。如果还要传输一定的功率,那就相当困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是我说的话误导了大家  抱歉

一开始只是想询问一下用这样大电阻的导线用正常的电压是否能点亮LED  ...

为什么非得加石墨烯呢?难道就不能加点导电银浆什么的?或者石墨粉末或者活性碳粉末都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非得加石墨烯呢?难道就不能加点导电银浆什么的?或者石墨粉末或者活性碳粉末都不行吗?

导电银浆没有试过 但从性状来看无法将我需要用的主体材料包覆 粉末之前也有想过 诸如金属粉末 但细度需要至少2000目  否则容易被堵塞  并且要包覆主体材料有技术限制 这个非要实验室不可了

网友D: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懂楼主要干什么,帮不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还是没看懂楼主要干什么,帮不了你

提出的问题大致已经了解  现在考虑更新材料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提出的问题大致已经了解  现在考虑更新材料   感谢大家的帮助!

为什么不把要实现在功能描述清楚,不夹杂电容电阻芯片类的东西会误导。比如说你想正常状态下点亮灯,当达到200度的时候灯熄灭,配合你的机械结构有什么要求。这样应该好理解了。我想应该不只有换材料,电路上的信号采集可能会有更简单的变通方法。比如一个温度电阻采集到200度的温度,直接交给 2560 采集到进行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把要实现在功能描述清楚,不夹杂电容电阻芯片类的东西会误导。比如说你想正常状态下点亮灯,当达 ...

14楼16楼说明白了我的意思

其实我只是想问一下2.1兆欧的线材是否能代替电路中的导线  本和LED无关 看来把大家带错了方向 抱歉

网友:
能不能缩短高电阻材料的长度呢,只起到保险丝的作用,温度高了熔断,但是绝大部分导线还是普通导线
如果需要在整个长度内检测温度,或许可以放一些温度传感器在线缆里
再或者把这种高电阻材料作为检测用途,加上20V电压的话另一端应该可以测到10微安电流,检测这个电流来判断有没有熔断
刚才又查了一下,好像有些焊锡是200度左右的熔点,不知道电阻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