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蓝牙驱动手机APP

楼主(2016-01-01):
蓝牙驱动手机APP
就是一个小小的按钮装备,配备蓝牙、电池、存储模块,需要它通过蓝牙与手机连接,并通过按下按钮后发出的信号调用手机上的app。实现难度如何
蓝牙驱动
手机
电池
如何
装备

网友A:
这个应该比较简单,硬件上类似防丢器
软件上ANDROID比较容易,跑一个服务,监听蓝牙模块的数据,收到数据后启动自身的程序或其它程序
IOS没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