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指点

楼主:
遇到一个问题,希望高手给些指教。
假如有一个不规则波形的直流脉冲波(2.0v-28v 0-160ma),现在想将其收集到浮冲电压为DC10v 的电池里,该如何着手?
希望高手指点一二,这里先谢过。

网友A:
“将其收集到浮冲电压为DC10v 的电池里”
这句话的意思不大明确。我猜测你是想用此脉冲作为电源为电池充电,即“收集电能”。

如果是这样,那么需要防止两件事。一是不能损害该电源,这需要了解该“不规则波形的直流脉冲波”允许输出多大电流而不损坏,二是电池允许多大充电电流。

网友A:
通常需要采取一定保护措施。

一是串联一支二极管,因为该脉冲电源两端电压最低为零,此时被充电的电池可能对该脉冲电源放电。这样有可能损坏电池,也可能损坏该脉冲电源。
二是串联一支适当的电阻。该电阻数值应保证在最大电压差情况下充电电流不超过脉冲电源电流允许值和电池充电电流允许值二者之中较小的一个。

网友B:
楼主所说的 “ 直流 ”倒是好办, 所说的“ 脉冲 ” 波倒要问问它的变化、或持续时间,
时间短有短的办法,长有长的办法,如果分布在 0 至n MHZ范围将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其收集到浮冲电压为DC10v 的电池里”
这句话的意思不大明确。我猜测你是想用此脉冲作为电源为电池充电 ...

谢谢!
假如以上的都不是问题,是否有最简单的方式完成呢,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呢?

网友C:
问题在于不规则波形,,估计应该是幅度和脉宽都是无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
假如以上的都不是问题,是否有最简单的方式完成呢,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呢?

“是否有最简单的方式完成呢,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呢? ”

我在3楼已经回复了。一支二极管,一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需要采取一定保护措施。

一是串联一支二极管,因为该脉冲电源两端电压最低为零,此时被充电的电池可 ...

谢谢,将您的话引申开来,就是在电源发生和储存端设置一个简易电路,用类似半波整流电路的方式处理就可。
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需要采取一定保护措施。

一是串联一支二极管,因为该脉冲电源两端电压最低为零,此时被充电的电池可 ...

回复中不能贴图,该半波电路网址http://image.baidu.com/search/de ... %C2%B7&os=717793240,2913613728&cs=4137310559,4222563132&objurl=http%3A%2F%2Fb.hiphotos.baidu.com%2Fzhidao%2Fpic%2Fitem%2Fbba1cd11728b471068413c50c1cec3fdfd0323c4.jpg&bdtype=0&simid=3502680642,437986220&fr=ala&ori_query=%E5%8D%95%E7%9B%B8%E5%8D%8A%E6%B3%A2%E5%8F%AF%E6%8E%A7%E6%95%B4%E6%B5%81%E7%94%B5%E8%B7%AF&ala=0&alatpl=sp&pos=1,谢谢

网友E:
如果想简单,Maychang讲的就是最简单的。如果想提高能量利用水平,那么经二极管隔离后,给一个大容量电容充电,当电容上的电压上升到某个预设阀值时,开启充电电路,加一级开关电源更好,但此方案复杂、成本高,关键要看楼主到底想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所说的 “ 直流 ”倒是好办, 所说的“ 脉冲 ” 波倒要问问它的变化、或持续时间,
时间短有短的办法 ...

谢谢!
困惑的就是在此,此脉冲在0-10S间无规律变化,就是想找出一种将此脉冲以最低损耗最大范围收集的方法,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于不规则波形,,估计应该是幅度和脉宽都是无序的

谢谢!
是的,不知道大侠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
困惑的就是在此,此脉冲在0-10S间无规律变化,就是想找出一种将此脉冲以最低损耗最大范围收集的 ...

9楼chunyang所说,是损耗低且允许输入变化范围大的办法。如果采用开关电源,那当然是允许输入变化范围最大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最简单的方式完成呢,用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呢? ”

我在3楼已经回复了。一支二极管,一支电 ...

是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想简单,Maychang讲的就是最简单的。如果想提高能量利用水平,那么经二极管隔离后,给一个大容量电容充 ...

谢谢!
主要的目的就是如何实现,以最低的损耗最大的效率稳定的收集该脉冲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9楼chunyang所说,是损耗低且允许输入变化范围大的办法。如果采用开关电源,那当然是允许输入变化范围最 ...

好的,谢谢!

网友B:
如果变化较慢,在秒级,倒是可以现在的 BOOST-BUCK电路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变化较慢,在秒级,倒是可以现在的 BOOST-BUCK电路实现,

直接用开关电源效果反而不容易控制的很好,电源设计也很复杂,所以必须加一个大容量的储能电容和电压监控及开关电路,这时输入电压的变化率会小很多,能量不足时后级电路也不用工作。此方案,不管是不是秒级都能可靠工作,唯一要求就是输入能量大于电路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