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STM32F746-Disco做AppleⅡ

楼主:
今天是2016年的第一天,来一个有重量的帖子,在STM32F746-Disco上跑Basic。就是直接在STM32F746-Disco开发板上运行MMBasic解释器,可以执行标准的Basic命令、函数计算、图形显示、GPIO控制、串口、SPI、I2C等等。开发板的液晶屏做为屏幕输出,可以通过串口终端或者USB键盘输入指令。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把STM32F746-Disco开发板做为AppleⅡ,但是性能比AppleⅡ可强多了。要知道AppleⅡ的CPU是只有1M的6502,RAM也只有4KB。
这是国外的一个基于MMBasic的移植项目,因为程序还没有完成,暂时没有提供源码,但是有编译后的BIN文件可以先体验。我们把程序先下到开发板种去体验一下。

可以通过USB键盘输入,需要一根USBOTG线,并且只能接在CN13(USB_FS)上。

更常用的方式是通过串口终端输入,直接使用STLINK2的虚拟串口。

可以使用多种串口终端软件,如:putty、MobaXterm等。

我更习惯用超级终端,它有一个好处是支持用上下键快速调出以前输入的命令。

大家还记得basic指令吗?如果不记得了,需要找本书回忆一下了。注意在这里的指令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先输入一个简单的程序打印出1到10,运行速度飞快。

用Line指令画直线也不错,语法是LINE (X1,Y1) - (X2,Y2), COLOR.
画圆也很容易,语法是CIRCLE(X,Y),RADIUS,COLOR,[FCOLOR],[F]。如果指定了最后的F参数,就是画实心圆。

可以用CLS命令清屏,CLS后面可以使用指定颜色进行清屏。
也可以用COLOR命令指定屏幕上的字体颜色和背景颜色:COLOR FONTCOLOR[, BACKCOLOR]

画矩形,一些命令的风格还不统一,很容易造成语法错误。

也画三角形、可旋转角度的矩形,还支持椭圆、polygon、显示图像、分层、3D物体等。

可以进行函数计算,支持常用的函数

使用MM.HRES、MM.VRES获取屏幕大小,MM.DEVICE$获取设备名称,MM.VER获取版本号。

还可以使用setpin和pin()控制GPIO

STM32F746-Disco上只有一个用户LED和一个按键。LED对应GPIO号是14,button对应GPIO号23。GPIO可以设置为DIN、DOUT、AIN、OFF等4种状态。DIN模式下还可以设置内部上拉电阻状态:"NONE", "UP", "DOWN"。
下面的程序读取按键状态,然后设置LED状态。当按下按键时,LED会亮;释放按键时,LED灭。你可以输入程序代码后,在输入RUN运行试试。

10 SetPin 14, dout
20 SetPin 23, din
30 Do
40 Pin(14)=Pin(23)
50 Loop Until 0

是不是比较有趣。如果在配一个外壳、键盘,就和一个小型主机一样了,可以体验一下早期的AppleⅡ的感觉了。

参考文件
  • 项目网站
  • BIN文件,用ST-LINK Utility写入开发板。
  • PDF手册。

网友A:
Basic命令不知道现在用的多不多了,不过Python现在倒是很流行,用起来也比较方便,还是跨平台的,之前看到有个在STM32F4上运行python的项目,移植到746上的话能做的应该更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asic命令不知道现在用的多不多了,不过Python现在倒是很流行,用起来也比较方便,还是跨平台的,之前看到 ...

python的功能比basic强,可以做更复杂的应用。basic适合做点小东西,胜在简单方便,门槛低,也适合怀旧。

还没有看到STM32F4的python项目介绍,能不能介绍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ython的功能比basic强,可以做更复杂的应用。basic适合做点小东西,胜在简单方便,门槛低,也适合怀旧。 ...

百度上搜一下STM32 python就有了,叫MicroPython,只是听说过,还没怎么具体了解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搜一下STM32 python就有了,叫MicroPython,只是听说过,还没怎么具体了解呢

已经找到了,多谢。在 https://micropython.org 是个不错的开源项目。不知道论坛网友有没有想DIY的。

网友:
看起来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了,多谢。在 https://micropython.org 是个不错的开源项目。不知道论坛网友有没有想DIY的。

...

micropython 这个项目早就想搞,但是搭建环境没搞定,而且最python的这种IDE的环境不熟悉,版主带个头搞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python 这个项目早就想搞,但是搭建环境没搞定,而且最python的这种IDE的环境不熟悉,版主带个头搞 ...

python我也不熟悉,但应该不难学。micropython 做产品不合适,但是用于DIY不错。看看大家有没有想一起学习的。

网友:
这个不错呀,多谢分享,我也来学习学习,看来MBED越来越强大了,我要加强学习,不然就落后了

网友:
这个东西确实挺有意思,研究研究

网友:
太有趣了!!!

网友D:
很不错,谢谢楼主分享。能带上wifi就很好了!这个是老外开发移植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不错,谢谢楼主分享。能带上wifi就很好了!这个是老外开发移植的不?

对,这是国外网友的作品。

网友E:
多谢版主有带来新知识,学习了,为什么micropython这个我的打不开呀!感觉又回到刚接触计算机的90年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谢版主有带来新知识,学习了,为什么micropython这个我的打不开呀!感觉又回到刚接触计算机的90年代了:lo ...

可以打开的,可能与网络有一定关系。

网友:
俺只看到有lua的移植,github上有个elua

网友:
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
先马克一下再仔细看

网友F:
dcexpert这是要试过所有的高级语言啊,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dcexpert这是要试过所有的高级语言啊,佩服。

就是从这个帖子开始,才发现micropytho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