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线疑问

楼主:
看到一块板子上天线是直角走线,疑问:天线布线都得用直角走线还是?P板上天线布线需要注意哪些?图中天线的三个端点各连接什么信号?这种矩形走线的一个周期中的长、宽设计有什么要求?

网友:
貌似是ZIGBEE的PCB天线
这种PCB天线成本最小,,,
TI 有这种ZIGBEE PCB天线的介绍

网友A:
至于一般走线走成直角的,当然是不好,但是天线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TI在它的网站上介绍了ZIGBEE PCB天线说明,尤其是在CC2511 USB DONGAL 的DEMO板中。
可以参考一下
查看详情

网友:
先标记一下这个帖子,等要画的时候再来看看

网友:
这种是印板天线,有人叫PIFA天线。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2LQWJD9eRObD__TdkQa

网友:
天线,曲率越大,辐射越强,如果做成锐角则更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一般走线走成直角的,当然是不好,但是天线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TI在它的网站上介绍了ZIGBEE PCB天 ...

谢谢回复,这是板载WiFi芯片的天线

网友:
看到各位的回复解释,学习了

网友B:
走差分法啊这是。一般注意天线的阻抗啊。一定要控制好。不然效果会差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走差分法啊这是。一般注意天线的阻抗啊。一定要控制好。不然效果会差很多的

有没有像这种天线阻抗模拟值软件?

网友C:
有计算天线阻抗的软件,si9000这个,比较常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计算天线阻抗的软件,si9000这个,比较常用的

  好的 谢谢

网友:
这种倒F的天线,参考地和天线在同一层,SI9000,怎么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