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19V电源适配器电路的测试,请看一下,谢谢啦。

楼主:
前些天拆了笔记本的电源适配器,因为输出不正常。初步测试了一下,请大师指点一下哈。
从网上找了个电路图,和实际板子相似度比较高,用它分析了。

网友A:
你说的电压不正常是高了还是低了?还是输出直流的纹波太大了?输出电压高查U1到U5的2脚部分的电阻电容,输出电压低查C22和C25是否容量降低,至于纹波太大就要查C18\C22\L1\C25是否有不良的。对了以上的检查都要断电后再查,以防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原理分析是大师高手们的事,俺想和楼主商榷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出示自己手中的资料和已知成果,准确无歧义地表达诉求,同时又节约版面,让人一目了然高效地掌握全局,看懂电路图,且不生繁琐厌倦之心。

网友:
220V先经过整流,再经过变压器。变压器初级的五个点我已经找到,每个点的波形已经测到。
四张图片依次是初级线圈的6点。
7点
4点
5点

9点是0V,没有上图。

网友:
四张图片分别是
6点。
7点
4点
5点
U5 我在板子上找到了类似的东西,这样的。

网友:
U5的图片,没发出去
4点的电压大概320V,直流,波纹不大。应该是对的。表笔把信号衰减为1/10了.

请教如下,
1,为什么先要交流-直流-交流之后再进入变压器?
2、U5在此的作用。  我以为它输出的是交流信号,控制Q4是否导通,和4点形成交流,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3.变压器的初级信号,这样,是不正确的。300多V之前没弄过,不敢轻易动手,请大师指点,下一步做哪些动作。
非常感谢!

U5图片如下。

网友:
1,为什么先要交流-直流-交流之后再进入变压器?  开关电源供电需要直流。

2、U5在此的作用。  我以为它输出的是交流信号,控制Q4是否导通,和4点形成交流,不知理解是否正确。

U5为PWM控制器,输出电压正常与否都是它管的

3.变压器的初级信号,这样,是不正确的。300多V之前没弄过,不敢轻易动手,请大师指点,下一步做哪些动作。

初级有信号说明在工作,工作正常与否,要检查的是U5及输出部分

网友B:
再补充一点,既然是自己拍摄的图片,拍得清晰一点,正面一点,应不是什么难事。
再说这年头拍照也不费胶卷,完全可以连拍N张选一张最好的,数字示波器甚至不用拍照能轻松地取出波形画面来。
让人读资料感觉是一种享受而不是费劲的负担,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C:
因为输出不正常不知道哪里不正常
且所贴电路图又不是真实电路图,,
判断U5是否工作就要测一下8脚,,是否为方波脉冲信号,是驱动MOS管。测半天变压器信号一般没有用。

一般检查一下几个电解电容是否时间长老化漏电流大等等,,其他器件有没有烧毁的痕迹等等

网友:
当然,想研究这样类似的电路,可以搜集比较典型的反激电源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一点,既然是自己拍摄的图片,拍得清晰一点,正面一点,应不是什么难事。
再说这年头拍照也不费胶卷 ...

谢谢你的回复对问题的整理,照片的确效果不好,手机摄像头不清晰了。我会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电压不正常是高了还是低了?还是输出直流的纹波太大了?输出电压高查U1到U5的2脚部分的电阻电容,输 ...

谢谢你的回复,我发现变压器的初级线圈的信号不正常。波形在楼下。我先整理一下实际的电路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输出不正常不知道哪里不正常
且所贴电路图又不是真实电路图,,
判断U5是否工作就要测一下8脚,,是 ...

谢谢你的的回答,元器件没有烧毁的痕迹。准备整理一下实际的电路图。再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