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对蓄电池充电,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太阳能电池给蓄电池充电,为啥要搞两个MOS管啊?防止反接,直接把后面的MOS用一个二极管不就ok吗?这样的电路用两个MOS 的意义何在啊
箭头指向接蓄电池的正级。

网友:
是起稳压作用的把,我看到D7和D12貌似是个稳压管。

网友A:
二极管导通压降比mos要大,提高效率的。

网友B:
来来来,两个问题逐个解答。

1.为什么搞两个MOS管?
原因:1)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不固定(或者可以说因为太阳能电板内阻比较大,不同输出电流,相应的输出电压也不同)。2)功率MOS管绝大多数都存在体二极管,当太阳能电板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MOS管体二极管导通,电池对外放电。所以一般是串联两个MOS管,并且要注意体二极管的方向相反,从而防止体二极管导通带来的电池放电。
2为什么不直接串联一个二极管防反接?
这里MOS管的作用并不是为了防止反接,而是当做开关用的,当电池充满电或者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断开开关。即使是为了防反接,由于二极管存在比较大的饱和压降,所以会造成效率降低,在一些对效率要求比较严格的地方不能用。

网友:
防止反向放电。

太阳能电池的电压或高或低,当高的时候,可以向电池充电,低于电池电压时,它就象个用电器了。

电路中的稳压二极管,是保护MOS管G极的,因为太高电压会使它击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导通压降比mos要大,提高效率的。

我知道你要这么说,那我加一个MOS,旁边那么多的驱动元器件,这呀那的,不是更大的损耗吗?亲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止反向放电。

太阳能电池的电压或高或低,当高的时候,可以向电池充电,低于电池电压时,它就象个用电 ...

防止反冲还不简单,我在右边,不要MOS,直接搞个二极管不就ok了,那你们会说,二极管损耗大,那右边我搞MOS,还要关它的通断,还要驱动电路,这损耗不是更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来来,两个问题逐个解答。

1.为什么搞两个MOS管?
原因:1)太阳能电池板的电压不固定(或者可以说 ...

那加了MOS管,还要驱动它,不是更麻烦吗?

网友:
不能闲麻烦啊,要不白天充点电,天一黑,光线暗了,就开始放电了。不就白冲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加了MOS管,还要驱动它,不是更麻烦吗?

防止反冲直接用二极管呀?

网友E:
一个开关 一个PWM 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开关 一个PWM 鉴定完毕~

右边开关,左边PW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你要这么说,那我加一个MOS,旁边那么多的驱动元器件,这呀那的,不是更大的损耗吗?亲

mos的驱动是电压型驱动,只存在输入电容充放电损耗,mos的驱动输入电容一般都小,跟频率关系很大,跟二极管的导通损耗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
没错~是这样滴~
充电模式一般有两种~ PWM与MPPT~
一般这类型的板子设计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原因就是太阳能电池板和蓄电池的极端工作状态多种多样~
需要一定的经验与设计功底~

网友F:
Q18是过充保护,Q19是过放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止反冲还不简单,我在右边,不要MOS,直接搞个二极管不就ok了,那你们会说,二极管损耗大,那右边我搞M ...

楼主不要叫汁儿了。

你既然知道还问别人干什么?给的电路,就这几个元件,不就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叫汁儿了。

你既然知道还问别人干什么?给的电路,就这几个元件,不就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部分 ...

不是叫汁啦,你一直都在指导我,感谢都来不及,这是我在抄一个产品的板子,很纠结,感觉是个矛盾体,后来看了你们的回复,明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Q18是过充保护,Q19是过放保护

噢噢,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错~是这样滴~
充电模式一般有两种~ PWM与MPPT~
一般这类型的板子设计直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原因 ...

感觉你接触过这样的电路,你那里又这样的电路吗?想学习一下,目前抄的这个板子,什么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的驱动是电压型驱动,只存在输入电容充放电损耗,mos的驱动输入电容一般都小,跟频率关系很大,跟二极 ...

嗯嗯,损耗比较大

网友:
猜你喜欢

网友G(2016-01-05):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绘繛鎴旀嚍閸ヮ剦鏁囬柕蹇曞Х椤︻噣鎮楅崗澶婁壕闂佸憡娲﹂崑澶愬春閻愮儤鈷戦悹鎭掑妼濞呮劙鏌熼崙銈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