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放大电路有什么问题??

楼主:
1.在A点断开时,晶振输出的是方波信号(测A点)。
2.然后A点接上时,运放输入信号的波形(同测A点)变形了(如图)。
3.为什么呢?请问……

网友A:
如果频率没有变化,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尖峰产生的原因可能是
1、电路中分布参数的影响(运放的输入电容,导线的电感,等等)。
2、运放增益较高,输出基本工作在正向和负向饱和状态,输出级电流变化所引起。

网友B:
后级有输入电容、电路也有分布电感,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频率没有变化,那就没有什么问题。
尖峰产生的原因可能是
1、电路中分布参数的影响(运放的输入电容, ...

运放增益不高,不知道5-6倍算不算高。
频率没有变化。这个尖峰的幅度就是原来波形的峰峰值。除去尖峰后,波形的整体幅度变小了。就这个问题感到困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级有输入电容、电路也有分布电感,等

有什么办法消除吗?请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运放增益不高,不知道5-6倍算不算高。
频率没有变化。这个尖峰的幅度就是原来波形的峰峰值。除去尖峰后 ...

运放增益,说的是运放输出是否进入深饱和。
你的有源晶振输出幅度,我猜想不会小于1V峰值,所以运放输出进入饱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办法消除吗?请问。

没有必要消除吧?

如果你的方波是作为时钟使用,不必使用运放作为放大器,用一个门电路就很好,或者用一个电压比较器也可以。
既然使用放大器,需要这个方波信号的其它设备必是从放大器的输出端取得信号,对放大器输入端的波形不必苛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增益,说的是运放输出是否进入深饱和。
你的有源晶振输出幅度,我猜想不会小于1V峰值,所以运放输出 ...

晶振输出0.8V峰峰值。运放是-5V 和5V供电,可以理解运放的深饱和就是-5V和5V么。呵呵。请原谅我就是这么菜。
经过您的解说,“运放进入饱和,输出级电流变化引起的“”,这个说法讲得通。明天去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消除吧?

如果你的方波是作为时钟使用,不必使用运放作为放大器,用一个门电路就很好,或者用 ...

我是这样想的,信号还没有放大(刚接上),信号就衰减了。如果运放要达到原来的放大值,那运放的运大倍数就要加大才可以(运放没有达到深饱和的情况下)。所以就想把它消除,让输入信号幅度不变。讲得有点乱。
一开始用一款TLV3201电压比较器芯片做,输出的波形不是方波,变为三角波了。我感觉是输入波形幅度太小了(800MV ,除了2就是400MV左右),所以信号刚升到顶就下来了,刚到底就又上去了,导致波形变为三角波。
不知您有没有高频(输入信号16M左右)电压比较器推荐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这样想的,信号还没有放大(刚接上),信号就衰减了。如果运放要达到原来的放大值,那运放的运大倍数 ...

“变为三角波了”
那是因为电压比较器带宽不够大,低速比较器。

如果输出只需要0~5V,用门电路作放大是最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为三角波了”
那是因为电压比较器带宽不够大,低速比较器。

如果输出只需要0~5V,用门电路作放 ...

嗯嗯,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D:
输入端并联50欧的电阻,这对于有源晶振来说是不是负载太重了那?如果这个电阻是用来匹配阻抗的,可以试试串联在输入端试试。目测过冲是由于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E:
这是要把正弦波整成方波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并联50欧的电阻,这对于有源晶振来说是不是负载太重了那?如果这个电阻是用来匹配阻抗的,可以试试串 ...

不并联这个50欧的话,运放直接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是要把正弦波整成方波么?

方波放大。

网友:
晶振驱动能力一般都是比较弱的,直接驱动50欧姆估计够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并联这个50欧的话,运放直接没输出。

把这个电阻换大那?

网友:
输入50欧太大,换成200K,还有运放带宽有点偏低,我估计是这2点引起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断开A点,串联个104电容试试

网友:
可能你后面一级的电感或者电容的原因

网友:
200K不是比50欧大吗??

网友:
50电阻和运放的输入电容形成积分电路,再加上运放的累积增益,造成过冲

网友:
在R2上并小电容,可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