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对管程序问题

楼主:
5芯积分

  最近突然想到红外对管的单片机程序控制之前还没有去想和做过,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红外对管对于简单的开和关控制如何处理程序才不会受到外界阳光的干扰,因为如果简单的只是给发射管一个高电平,然后接收管接收到信号后输出一个高或低电平去控制LED或其它,但事实证明会受到阳光或处界强光的干扰会误触发,是否一定要加上38KHZ的方波发射和解调呢?或者有更简单有效的方法?望不吝赐教……

网友:
后续会加分,谢谢回复……

网友:
都让你说了...
简单的电路就是要避光,我知道有特殊波长的收发管,不过价格不菲.
软件处理也是个思路,接收端基于频率检测...
38K遥控器接收头也有干扰的问题,如果没有编码并不一定百分百的可靠,编码会有时间滞后能接受吗?

网友:
学学电视机遥控器就是好榜样,可以找万能遥控器芯片

网友A:
加了编码还是很可靠的。就算你是用单片机作的编码。

网友:
不错,把这当成红外遥控来看待……

网友:
遥控器还是得加38K调制的。

网友:
做了下实验,红外对管实现功能蛮简单,干扰问题也比较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编码还是很可靠的。就算你是用单片机作的编码。

这个编码抗干扰,恕我愚钝,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A:
一般不要,直接38K调制你的编码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要,直接38K调制你的编码就行。

38k调制编码出来,还要专门的红外接收头才可以调制出来吧.
普通的红外对管接收头接收不了?

网友:
普通的麻烦一些,你用外部中断+定时中断解析也行啊。不过麻烦些。赚你5芯币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