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 + DDR的芯片里面有加密,有什么办法把芯片里面的程序擦除(不拆设备的情...

楼主:
nandflash + DDR的芯片里面有加密,有什么办法把芯片里面的程序擦除,或直接写入新的程序啊?

网友:
我能加您QQ跟您学习下吗?

网友A:
者芯片里面也能做加密?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nandflash+ddr是什么意思,这跟ddr有什么关系,断电数据就没有了。
如果是nandflash擦除应该是很简单,把nandflash吹下来,放到烧写器上擦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者芯片里面也能做加密?

我下程序,设备显示数据校验失败。  能加下您Q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nandflash+ddr是什么意思,这跟ddr有什么关系,断电数据就没有了。
如果是nandflash擦除应该 ...

我下程序,设备显示数据校验失败。  能加下您QQ吗?

网友A:
数据校验失败的情况很多,你想的这些办法,估计无法解决

网友:
您好,能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能加下您的QQ跟您学习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校验失败的情况很多,你想的这些办法,估计无法解决

您好,能告诉我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能加下您的QQ跟您学习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nandflash+ddr是什么意思,这跟ddr有什么关系,断电数据就没有了。
如果是nandflash擦除应该 ...

在不拆设备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不拆设备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设备,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下程序,设备显示数据校验失败。  能加下您QQ吗?

你问的不是如何擦除吗?校验失败就有多重情况了,以为你是flash擦不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设备,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了

加你QQ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问的不是如何擦除吗?校验失败就有多重情况了,以为你是flash擦不掉呢

能加您QQ跟您请教下吗?

网友D:
楼主别顾着加好友,先把你的情况说清楚来,不然谁也帮不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别顾着加好友,先把你的情况说清楚来,不然谁也帮不到你。

设备厂家加了公钥,我下新程序就会验证签名不通过,所以我想有什么烧写软件,把芯片里的程序擦除掉,我好下程序而已。或者还有其它办法没有。只要能下程序就行了。我想加您们QQ截图详细跟您们说下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备厂家加了公钥,我下新程序就会验证签名不通过,所以我想有什么烧写软件,把芯片里的程序擦除掉,我好 ...

论坛也能发图片的。
不给原理图不给芯片型号别人怎么知道该如何去修改呀?

网友:
有问题,一起交流,一起学习,分享经验啊。楼主可以把具体的硬件结构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