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multisim仿真

楼主:
以前安装过multisim软件,没弄明白
今天又试了一下,原来这么简单
以后再有模拟电路的问题
可以先仿真一下看看结果

顺便问一下multisim可以把原理图导成AD格式吗?

网友:
虾哥的想法不错,好像不行啊。好像只能是一种格式的。如果真能这样的话,会省去不少事情的。

网友:
软件还是很简单的,哈哈

网友:
可以

才怪

网友:
安装multisim时一般都有ultiboard模块,可以用来生产PCB图,,但一般做PCB的工厂都不支持这种格式,所以multisim也就是仿真一下,,特别是模拟仿真时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