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接单片机,输入什么没有!

楼主:
这个电路想好久,还是不知道有什么用,12脚为单片机,麻烦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另外一个运放也很奇葩

网友B:
关注中,不知道,坐等大神,12脚是电源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中,不知道,坐等大神,12脚是电源脚?

不是,PB2

网友:
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用。
别的不说,同相输入端两支电阻并联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一个运放也很奇葩

这个也看不出来。
有一种可能:与运放等等联接的其它元件没有画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用。
别的不说,同相输入端两支电阻并联是什么意思?

我这是抄的一个板子,别人说可能是取样电阻我没弄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看不出来。
有一种可能:与运放等等联接的其它元件没有画出来。

抄一个板子,人家隔坏了
我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这是抄的一个板子,别人说可能是取样电阻我没弄上去

既然是抄板,那么多几个元件少几个元件或者联接错误皆有可能。谁也说不清是原板错还是你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抄板,那么多几个元件少几个元件或者联接错误皆有可能。谁也说不清是原板错还是你错。

我的错,,原板是产品

网友D:
是个放大电路,与运放联接的其它元件没有画出来。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个放大电路,与运放联接的其它元件没有画出来。看不出来

第一个运放是用单片机检测输出负载上的电流,通过采样电阻,单片机获取电压,那另外一个运放干什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看不出来。
有一种可能:与运放等等联接的其它元件没有画出来。

图在下面呢,老师帮忙看看啊

网友D:
2个都是放大电路,第一个放大倍数高,加了积分,信号要平稳些(滤波了),第二个放大倍数低,信号更逼真

网友:
引用 网友D:
2个都是放大电路,第一个放大倍数高,加了积分,信号要平稳些(滤波了),第二个放大倍数低,信号更逼真

第一个给单片机,读取电压值,第二个是用来干嘛的呀

网友:
第一个给单片机,读取电压值,第二个我估计是送给过流保护的,硬件过流保护后送给单片机,你的电路不完整,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给单片机,读取电压值,第二个我估计是送给过流保护的,硬件过流保护后送给单片机,你的电路不完整, ...

我这是抄人家的板子,这个输出被割掉了,连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所以问问你们,过流保护,那不是要去驱动与MOS接在一块的驱动电路吗

网友D:
不一定,有的设计过流输出到单片机,通知单片机保护,有的不送到单片机,送到其他驱动电路,实现硬件保护

网友:
关注中,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有的设计过流输出到单片机,通知单片机保护,有的不送到单片机,送到其他驱动电路,实现硬件保护

哦哦,这样啊,好的好的

网友E(2016-01-18):
图肯定是有问题的,连最近本的输入信号都没有,哪来的输出呢?好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