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5VCT6_USB 接口易损坏解决方案

楼主:
官方资料扒过来:

USB 接口易损坏

网友:
呜呜呜,我的STM32F49开发板, USB OTG HS接口也坏了一次

用着用着就不识别U盘了,USB3320的3.3V内部电源直接无输出,换了一片新的就好了

刚刚看了一下原理图,其接口用的是瞬态抑制二极管ESDA14V2

但是同一块板子上旁边的 USB OTG FS接口加了 EMIF02-USB03F2,难道就差这点钱吗

网友:
山寨的一般就这样,,
看着少一个瞬态抑制管也行,,就搞了
因为这玩意装到此处是防静电的,,
所以买的时候也要买贵的

网友:
必须买正品,省事

网友:
这个不错呀,多谢版主分享,我也来学习学习,看来MBED越来越强大了,我要加强学习,不然就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