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控制(弱电控制强电),不知如何下手,选TSM320F28335+CCS6+XDS100_v3?

楼主:
如题,本人新手,学过16位MSP430。关于DSP入门是自己摸索的。选TSM320F28335+CCS6+XDS100_v3?偏向:大四面临工作,毕业设计,学习研究
考虑(自我感觉):1,开发板学习2812资料多,可28335目前资料可以算能入手了吗?(趋势:支持浮点运算(速度))
2,CCS6还是CCS3.3?(趋势:win8,新界面)
3,XDS100_V3(趋势:性价比),有必要买个隔离型的吗(大四,可能以后工作上接触连接强电调试,或者即将毕业设计(并网逆变器DC几十伏转220V))?
周边都没人接触DSP啊!。。。
望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都可以 先搞个玩起来再说
不要纠结平台 不要纠结软件 不要纠结调试工具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 先搞个玩起来再说
不要纠结平台 不要纠结软件 不要纠结调试工具

十分感谢

网友:
28069也是个不错的选择,28335资源更多一些,浮点不浮点都能玩得转逆变并网。ccs哪个版本都能调,除非用最新的片子就要用ccs6,至于仿真器,xds100v2,v3都可以,随便搞一个吧,不需要隔离的,也没有隔离的吧。确实见过因为没隔离把电脑跟仿真器烧掉的事情,不过根据设计可以把主功率跟控制设计成隔离的,再不行还可以搞个隔离变压器把电脑隔离了。先随便玩玩吧,知道门路了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