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原理图中的IC是什么型号或可以用什么型号替代

楼主:
如题,请教大神这个原理图中的IC是什么型号或可以用什么型号替代?

网友:
在线等回复,贴别沉啦

网友:
一种LED驱动芯片
MH4653类似,,但管脚定义不同

网友:
高压开关型LED驱动芯片多了,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型即可,这种电路还值得“借鉴”?!

网友:
你这电路根本没有具体的参数什么的呀~谁知道你具体要求是什么

网友:
这种芯片很奇特,,
仔细看,VCC是怎么供电的?搞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