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的ADC每秒可以输出多少个数据是看哪个指标?

楼主:
RT,比如MSP430F1611自带的ADC输出数据更新速率为多少?在datasheet好像没看到相关的描述

网友:
数据手册会有,应该是这个参数

网友A:
这个一般描述里不就有么,你想问转换速率??还是我理解错了

这种指标这里就直接有啊

网友:
输出数据更新速率。。。。这个词,是你的程序决定的吧

网友:
那就是说这个转换时间决定的是输出数据的速率,采样时间的倒数就是输入的采样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描述里不就有么,你想问转换速率??还是我理解错了

这种指标这里就直接有啊

我不知道转换速率是不是数据输出的速率,一般的ADC芯片会有数据输出更新速率的指标,有好几档,可以编程选择,不知道430自带的ADC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