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提高共模输入电压,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放大器的电源是+-5V
想测量10V~12.5V的电压
用这个电路我试了一下
放大器的输入端(8脚、1脚)的电压已经大于6.5V
超过了放大器的电源电压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
查AD8138的datasheet,上面居然没有最大允许值。

但对绝大多数运放,输入端电位不允许高于电源正端,也不允许低于电源负端,这是常识。

网友:
输入信号不可衰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