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器和终端设备单点通信,在终端设备每隔20ms发送一次数据的情况下,协调器向终...

楼主:
刚刚接触ZigBee,在学习单点通信时候,遇到几个问题。终端和协调器互发数据,定时器是500ms为间隔发送,终端发,协调器收到返回给终端。这时候双方是能收到数据的,但是定时器调成20ms时候,我发现协调器收到数据,无法返回给终端,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是不是ZigBee是半双工,如果终端发送数据过快,协调器的命令无法到达终端了》

网友:
ED有一些低功耗机制
你需要注意一下,发送是可以直接发出去的
接收这种有一些策略,可以定时轮询父节点的缓存,取回他自己的数据,这个注意一下auto poll的一些宏定义,一些时间。
其次还可以在每次发送数据之后从父节点获取他的数据一种ack的机制。注意ED的低功耗策略就行了,没什么神秘的东西。

网友:
是半双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