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3D视图怎么让板子显示绿色

楼主:
求助求助,allegro画板的时候,3D视图怎么让板子显示成绿色???

网友A:
altium的是在菜单栏里
不知道cadence的是不是也在附近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的是在菜单栏里
不知道cadence的是不是也在附近的位置

楼上用的是allego 不是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ltium的是在菜单栏里
不知道cadence的是不是也在附近的位置

allegro中切换成3D的位置就在工具栏上这个图标 ,不过楼主问的应该是更改3D的颜色把。。我没改过,估计是在color里面进行色彩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的是在菜单栏里
不知道cadence的是不是也在附近的位置

还是谢谢你~我知道allegro里面怎么从2D切换成3D,我发出来的那张图就是3D的。不过很奇怪,板子直接是跟2D那个样子的,就是线啊一些元件看着有立体感。我想弄成像AD里面那种绿绿的那种感觉,基板是绿色的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legro中切换成3D的位置就在工具栏上这个图标,不过楼主问的应该是更改3D的颜色把。。我没改过,估计是 ...

谢谢,这个我知道的。我看看颜色配置那边对不对。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
allegro默认的3D应该是绿色的

网友:
看图,把这玩意勾选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