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无线信号强度测试的问题

楼主:
假设我有两个无线模块,频率均为433MHz,一个发送数据包,一个接收数据包,分别定为模块A、模块B。现在我想测B在不同环境下接收信号的强度,单位应该是dBm。我该用什么测试设备,用频谱分析仪么?我看过一个文章,提到频谱分析仪。具体是如何测试的?
前辈能不能扫个盲?

网友:
一搬芯片都有一个RSSI寄存器
能够显示收到数据包时的信号强度

我觉得频谱分析仪测量的是
频谱分析仪接收到的
A模块在不同环境下发射的信号
到达频率分析仪后的强度

如果把频谱分析仪想像成B模模块
B模块和频谱分析仪的接收灵敏度可能又不一样(不知道频谱分析仪有没有接收灵敏度这一说)

网友:
如果是模拟信号,它的指标是在某一噪声指标下的、所接收的最弱信号的强度,

而对于数字信号,把这个噪声指标改为误码率了,在某些产品的说明书中,如常用的无线路由器,它是数字信号,所以指标中就说在误码率XX时,为YY dBm。

测量它,----分体设备。当然需要一个信号发生器了,它还需要加入调制,需要与接收设备相同的调制,在接收设备输出那里,观测解调后的信号情况,即可得灵敏度。

一般地,用综测仪就可一台仪器完成,

网友A:
测试接收灵敏度该用场强仪,根据误码率达到某个预设门限时的场强值就对应着灵敏度。频谱分析仪可以大致看信号强度,但因仪器本身的灵敏度问题,此时难以替代场强仪,除非是整合了场强仪的高端数字频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接收灵敏度该用场强仪,根据误码率达到某个预设门限时的场强值就对应着灵敏度。频谱分析仪可以大致看信 ...

噢。。。了解了!

网友:
先看一下射频功率和接收灵敏度的定义:
功率的定义:最大输出功率是指发射机在一个射频周期内供给传输线的平均功率。
灵敏度的定义:在规定的测试频率和调制方式下,当接收机误码率小于或者等于规定值时,接收机天线端口的输入信号功率大小。

常规的功率测试一般使用功率计或频谱仪, 功率计测量的优点是准确,频谱仪是最常用的射频测量仪器,通过调整合适的带宽(RBW、VBW)及触发方式,可以测量各种调整方式的功率。
接收灵敏度测试使用信号源。
一般信号源要发的数据是我们预设好的,是我们已知的,所以误码率的判决也是接收机里的处理器做判决,一般是接收模块上的单片机将接收的数据和预设的已知的数据做对比,将结果通过串口(网口)发到PC机上进行显示,测试人员根据PC机上显示的结果判断误码情况,不严格的时候还会简化一下操作,单片机将误码情况用LED闪烁来表示,收的正确的数据就闪烁,收不数据就不闪烁。
灵敏的测试的关键就是信号源,一般带有调制功能的信号源,灵活一点的用矢量信号源。
针对物联网行业,最简单和低成本的方案是使用专用的CG-100无线综测仪,操作会比较简单,成本也低

很希望认识搞这块的朋友

owlcjy@163.com

网友:
正在学习应用无线模块的功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接收灵敏度该用场强仪,根据误码率达到某个预设门限时的场强值就对应着灵敏度。频谱分析仪可以大致看信 ...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