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在电流型传感器中的作用

楼主:
如下图所示,是一个达特甲醛传感器的应用电路。一般像这种的电化学传感器都是用输出电流来反应气体浓度的,也可见下图。那在这个电路中,运放放大是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呢?如果是电流信号经过电阻产生的电压信号,直接在传感器后端接一个大电阻是不是也可以将小电流信号转换为合适的电压信号呢?不太明白运放起的作用。

网友A:
通常,电流输出的传感器对输出电压有一定限制,不得大于某值,或者对负载电阻有一定限制,不得大于某值,否则精度不保证,甚至传感器损坏。
例如电力工业中的电流互感器,规定二次负载电阻不得大于4欧姆。电力用电流互感器二次开路将烧毁互感器,甚至可能发生爆炸。
也有一些传感器,要求负载电阻为某一特定值。

网友B:
电流转换电压,以电压的形式进行处理数据

网友C:
MOS管是怎么个原理?当负载电阻用?

网友D:
这是用MOS管来做采样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是怎么个原理?当负载电阻用?

防止不通电时的漂移,datasheet上专门有说明。具体原理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转换电压,以电压的形式进行处理数据

你说的我知道啊,我问的不是这个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通常,电流输出的传感器对输出电压有一定限制,不得大于某值,或者对负载电阻有一定限制,不得大于某值,否 ...

如果是负载电阻不超过某一值,那接运放的负载电阻也是非常大的啊。不论是运放的输入端等效电阻(可视为无穷大)还是图中的反馈电阻(15k),都远远超过这个值吧。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用MOS管来做采样电阻吗?

Q1为P沟道JFET。电路启动时,栅极电压为VCC,晶体管断开。系统关断时,栅极电压降至0 V,JFET开启,使传感器两端保持相同的电位。当电路再次启动时,这可以大大改善传感器的开启建立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负载电阻不超过某一值,那接运放的负载电阻也是非常大的啊。不论是运放的输入端等效电阻(可视为无 ...

看来你对运放的工作确实不明白。
运放线性工作状态下,有两个词,一个叫“虚断”,另一个叫“虚短”,听说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负载电阻不超过某一值,那接运放的负载电阻也是非常大的啊。不论是运放的输入端等效电阻(可视为无 ...

首帖的图,运放工作在线性状态(小信号放大),运放U2B同相输入端(3脚)经电阻R111接2.5V基准,但运放同相输入端实际上并没有电流(你说的“可视为无穷大”),因此运放同相输入端也是2.5V。运放的反相输入端(2脚)也可以看成没有电流。此即“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负载电阻不超过某一值,那接运放的负载电阻也是非常大的啊。不论是运放的输入端等效电阻(可视为无 ...

但是运放U2B的开环增益非常高,高到只要输出为有限值(未饱和,即仍在线性范围内),两输入端之间电压近似为零,这就是“虚短”。
由于运放U2B两输入端之间电压为零,可以判断运放反相输入端也是2.5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负载电阻不超过某一值,那接运放的负载电阻也是非常大的啊。不论是运放的输入端等效电阻(可视为无 ...

传感器插座J2的2脚接2.5V基准,而1脚经电阻R152接2.5V(运放反相输入端)。因此传感器的负载电阻就是R152,为10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负载电阻不超过某一值,那接运放的负载电阻也是非常大的啊。不论是运放的输入端等效电阻(可视为无 ...

至于场效应管Q2如9楼所说,用来短路传感器插座J2两端。不过他那帖写成了Q1。其目的,正是系统关断(下电)时使传感器两端保持相同电位(电压为零)。注意系统下电后运放没有“虚短”也没有“虚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插座J2的2脚接2.5V基准,而1脚经电阻R152接2.5V(运放反相输入端)。因此传感器的负载电阻就是R152, ...

如果负载是100欧应该有相应的电流回路啊,这个图我看不到传感器两端之间的回路。
传感器1脚的2.5v是由输出反馈形成的。不明白"负载就是100欧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F:
Q1为P沟道JFET。电路启动时,栅极电压为VCC,晶体管断开。系统关断时,栅极电压降至0 V,JFET开启,使传 ...

为什么关断时短路两端就可大大改善传感器的开启建立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负载是100欧应该有相应的电流回路啊,这个图我看不到传感器两端之间的回路。
传感器1脚的2.5v是由输 ...

“传感器1脚的2.5v是由输出反馈形成的”
传感器1脚的2.5V怎么会由输出反馈形成?那还是传感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负载是100欧应该有相应的电流回路啊,这个图我看不到传感器两端之间的回路。
传感器1脚的2.5v是由输 ...

“这个图我看不到传感器两端之间的回路”
流经100欧电阻的电流(假定向右),完全流过反馈电阻(流入反相输入端电流为零)。
之所以流过反馈电阻,完全是由于输出端电位有变化(在100欧电阻中电流向右时,输出端电位是降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我看不到传感器两端之间的回路”
流经100欧电阻的电流(假定向右),完全流过反馈电阻(流入反相输 ...

但是这个电流没有流入传感器的另一极啊..所以怎么能说负载电阻是100欧呢,不太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但是这个电流没有流入传感器的另一极啊..所以怎么能说负载电阻是100欧呢,不太明白

“但是这个电流没有流入传感器的另一极啊”
你一定要说没有,我也没办法。
最多,我只能说:把电流途径画完全。连运放内部和5V电源一起画出来。
注意对交流信号,电容视为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个电流没有流入传感器的另一极啊”
你一定要说没有,我也没办法。
最多,我只能说:把电流途径 ...

不明白啊,运放输入电阻非常大啊,画完相当于100欧电阻与运放输入电阻串联啊,怎么说负载是100欧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明白啊,运放输入电阻非常大啊,画完相当于100欧电阻与运放输入电阻串联啊,怎么说负载是100欧呢?

运放输入电阻很大,是指单独测量运放的一个输入端。
“虚短”,是说运放在线性工作状态,两个输入端总是等电位,好像短路一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入电阻很大,是指单独测量运放的一个输入端。
“虚短”,是说运放在线性工作状态,两个输入端总是 ...

虚短是因为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特别大,微小的输入电压差就可使运放达到最大幅度,所以说运放两端输入电压相等,就好象短路一样。但是实际是两端并不短路的,这么看来就不能说100欧电阻就是负载电阻了。
不知我理解的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虚短是因为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特别大,微小的输入电压差就可使运放达到最大幅度,所以说运放两端输入电压 ...

“不知我理解的对么”
不对。

“实际是两端并不短路的”
确实运放两输入端没有短路,但从100欧电阻两端来看,右端总保持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交流地电位),因此流过100欧电阻的电流与交流接地没有区别。
既然流过100欧电阻的电流与该电阻右端交流接地没有区别,那么从传感器来说,流出传感器的电流以及传感器两输出端之间电压也和100欧电阻右端交流接地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我理解的对么”
不对。

“实际是两端并不短路的”
确实运放两输入端没有短路,但从100欧电阻 ...

这么说我大概能接受。。。。

网友:
100ohm在这里既可以起到降低信号噪声的作用,又不会引入到电路的放大倍数中,这个是电化学传感器应用的基本要求。这个100ohm你在这里计算的时候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太大的话会影响到响应速度。

网友:
楼主,问一下怎么这个怎么从电流转换成的电压进行放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