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16中PCBDoc拷贝一份pcb图出现副本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更新了Altium软件,由于更新不熟悉一些操作就出了一些问题,故在论坛求助个位大神,问题是这样的我要打印pcb,我想在一张纸上打印两个一样的图,按照以前我用Altium10的方法复制一份然后在一张纸就可以打印两个图,更新后我在Altium16下再这样操作便出现了一个是副本的情况,两个图元件的符号不一样了。例如:我PCB上有C1、R1等元件,我复制一份后,在同一个PCB下另一个PCB上是C1_1,R1_1这样的标号,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如果有知道的截图告诉我怎么设置,谢谢啦!

网友A:
刚刚试了下,确实是新的版本会自动更改编号,你试试看这个帖子里的这种修改网络标号的方法修改丝印试试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9147-1-1.html

网友B:
把生成PDF格式,再PDF格式下另存图片格式,随便打印

网友:
路过看看,希望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生成PDF格式,再PDF格式下另存图片格式,随便打印

好机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生成PDF格式,再PDF格式下另存图片格式,随便打印

版主你好呢,我是打印出来做pcb板的,也可以先转化成pdf再转图片吗, 我一般是在pcbDoc文件下设置层然后再分层打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刚刚试了下,确实是新的版本会自动更改编号,你试试看这个帖子里的这种修改网络标号的方法修改丝印试试看: ...

我改的是元件标号,你那个是改网络标号,我选择text然后ok修改并没有改的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是元件标号,你那个是改网络标号,我选择text然后ok修改并没有改的选项

我刚刚去看了下,不好意思,看来确实是用不了那个text special功能

网友A:
应该有办法设置关掉自动更改标号的功能,但是新的这个我没尝试过,不太清楚怎么设置。问问@logitech66 把,他尝鲜玩起来的,可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的是元件标号,你那个是改网络标号,我选择text然后ok修改并没有改的选项

智能输出PDF,或者快捷键FF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办法设置关掉自动更改标号的功能,但是新的这个我没尝试过,不太清楚怎么设置。问问@logitech66 把, ...

这几天放假回家了一直没上论坛,我看了一下楼主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的是15,也遇到这样的,但是我画完如果要自己做pcb板的时候一般先转化为pdf,然后在word里复制,像这样

所以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具体怎么解决还没有找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就不应该是一样的,软件保证了他复制后不会出错,方便了很多。
如果要拼板的话,我试过讲其他工程的文件复制过来,那个即使有名字一样的也不会变。

网友:
刚刚上面提到的在不同工程之间的复制,我又回去试了一下,想起来当时是怎么复制的了,
现将文件选中,复制,然后鼠标变成了这样,
然后点一下左键,鼠标又变成了箭头,然后点击编辑->特殊粘贴(一定要是特殊粘贴哦)->然后选中如图:

点粘贴放置就OK了,效果如图:

哈哈哈,是不是想要这样的结果!

网友D:
试了一下解决了@okhxyyo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解决了@okhxyyo

嘿嘿,真是太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解决了@okhxyyo

确实解决了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