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报表怎么出不来?

楼主:
我在弄规则检查的报表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向大家求助下,希望能帮个忙~~
如图:

为什么报错?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双击图中选中的报告,会自动加入到图中中间的那个框中,再点Re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击图中选中的报告,会自动加入到图中中间的那个框中,再点Report

多谢~~原来是要双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