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地工作的你,买好过年回家的票了吗?说说买机票退机票的囧事儿

楼主:
我的家在东北,老婆家在南方一个小县城,都工作在北京,每逢节假日想回家的时候总是为买票发愁,去东北还好,虽然抢不到想要的卧铺票,凭着年轻坐票、站票都能坚持到家,可去南方就不行了,因为路途遥远再加上假期时间有限就只能买机票了。
今年提前买火车票的时间延长到可以提前两个月买票了,12月,当同事们都在抢车票的时候我在去哪网买了我们过年去南方的机票,来回共4张,因为提前买有些优惠,总价差不多6000块。之所以选择去哪网,主要是觉得它的机票相比其他平台优惠力度大,还有就是这个网站买票的时候有个特别好的功能,它会主动推荐同样能到达目的地的临近城市航线,如果时间允许又不怕折腾,完全可以先去那个城市然后再飞到目的地。夏天的时候去昆明,我就是从太原飞的,算上北京到太原再到昆明的时间和花费,省了差不多1000块,还逛了下太原

网友:
有了之前的经验,这次过年也打算这样飞。根据网站的推荐,回去买了天津飞昆明,回来买了昆明飞石家庄的机票,因为北京到天津只需30分钟城际高铁,去机场还给报销高铁票,石家庄到北京高铁是1小时30分,票价120多,票都很好买。
粗略算了下来回行程每人需浪费3~5个小时在路上,但能省下3000块,看着快空了的荷包决定就这样买了,买了机票之后,就安心上班再也不用每天去12306面对让人头大的验证码了。

元旦放假,看手机推送的新闻说多家航空公司与去哪网暂停合作,撤出自己在其网站上的旗舰店,暂停合作是因为航空公司接到大量旅客投诉,涉及退改签费用、航班变动未通知等,使旅客出行受阻,严重损害旅客的权益。当时只是觉得现在竞争真激烈,如果服务不好必然会受到一定影响,以后要提高服务品质和价格透明统一了……看完新闻用手机查了下自己买的票已经出票,就放心过假期了。

网友:
假期结束,回来上班第一天,退改签的事也主动找上我了先是收到航班变动的短信通知,我以为是骗子短信没去理会,晚上回家查了下短信中的电话号还真是航空公司的,速打电话确认航班时间,真的变了,本来年后返程是下午能到石家庄的竟然改到了凌晨到,我计划是到地方直接坐火车回北京,现在变成到地方得先去找地儿休息睡觉了。联系网站客服协商退票,因航空公司的原因导致航班延迟或取消,所以没收任何手续费很容易就把票退了,只是退回来的钱我有点看不懂,貌似是退多了,后来给客服打电话问客服是不是退多了,客服信誓旦旦的说没错,就是这数

发现其中亮点了吗?多退了48
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回深刻理解含义了,之前买的火车票和去程机票都得退了重买,还要重新制定出行计划。火车票提前15天退是免手续费的,可是机票就不行了,因为自身原因要退改机票的时候,手续费计算方式略复杂,举个例子,如你买的机票是9折以上的,那么退改签的手续费可能只收票面价的5%,7折到9折之间,手续费收取票面价的20%,5折到7折,收30%,5折以下购买的机票,退改签手续费收票面价的50%,我这只是粗略举例,具体收费标准还会根据航空公司的不同而有上下浮动。

网友:
把之前的机票都退了之后开始重新制定出行计划,距离过年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看了看想买的航班几乎都是全价票,即使去邻近城市坐飞机也便宜不了几百,只能买直飞昆明的了,两个人往返花了9000多总算完事了。
买完票第二天,又看到了几家航空公司与去哪网暂停合作的新闻,这回真有点担心了,立刻去航空公司官网查下已经订好的票,结果就在航空公司官网发现有直接飞到目的地的航班,而且机票的价格算下来比北京往返昆明的还便宜1000元,我们现在的机票飞到昆明根本不是目的地,老婆家的位置需要先飞到昆明之后再坐飞机飞40多分钟或者直接坐大巴,每次我们都是到昆明之后再转飞机或大巴看来我又要退票了,提交了退票申请等待电话确认。
中午吃完午饭刚进电梯的时候,网站代理商的电话来了,电梯里信号不好,只听见说是他们有规定,往返票只能退机场建设费,一共是200元,其他费用不退,如果确认要退票的话,那就给退200,问我是否确认退票。我说确认要退票,可是你只给我退200是不合理的,我买的全价票起飞前2小时应该只收取5%退票手续费,结果那边又说他们卖票前已经在去哪网声明了往返票不退不改签,是我自己没注意,我说好吧,然后挂断了电话走进公司来到电脑前,我就想如果真的是这样,以后谁还敢在这里买机票,先不管,先给客服打电话说说吧,打通之后,客服很热情,用最简短的语言描述问题,等待客服向航空公司求证退票手续费如何收取,等了约10分钟,客服电话就打过来了,告诉我他们会严格执行航空公司的规定,按照5%的退票手续费给我退票,让我不用担心,等代理商退款之后,他们计算一下把剩余钱款帮我补齐。
还带这样的,试想如果我不打这个电话,去哪网会不会主动把剩余的钱款给我补回来。
等了几个小时,客服给我打电话了,说代理商已经退款,我上网一查还真退了200,剩余钱款在1~7个工作日打到我的卡上,但是需要我提供一个卡号,我就在电话里把卡号给他们了,然后等消息

这是给我的退款200和他们制定的规则注意,规则说往返特价票不退不改签,而我买的是全价票,航空公司规定即使是特价票也是可以退的,只是手续费多了点。

这是给我补齐的剩余钱款,收到这个之后我用票面总价格减去5%退票手续费算了一下,竟然少退80,于是又给客服打电话,客服说帮我计算下,从电话里能听到那边用计算器计算的声音,等了一会,说之前客服计算错了少给了我80,一会给我转过来,然后我又收到了这个80的退款

客服的数学不知道是不是体育老师教的,另外这个退款还需要重新用计算机手动计算吗?难道他们系统不能自动计算退票手续费问题吗?
又把之前退的机票算了一下,少退4元,遂又打电话就又收到了这个

到此为止来回一共打了这么多电话

表情往上都是客服和代理商电话

网友:
票都退完了,重新在航空公司官网上买了过年的往返票,目前已经出票终于能安心的回去了

这次损失了一点退票钱,却有了一些经验积累和收获,觉得这学费交的还是值得的,这也是我这几年出行的第二次囧事了。加上第一次总结起来就两条:

1、尽量不要买凌晨出发的火车
2、从平台上买票前认真仔细看规则

在这里还想问问大家,在异地工作的你,买好过年回家的票了吗?你有过类似囧事儿吗?

网友A:
我来了我走了。。。我没仔细看,,,我就水水。。。。

网友B:
首先恭喜楼主买到春节回家的往返票。   过年真能拉动GDP啊

网友C:
这还真是一波三折呀,不过还好,终于可以安心出行了网站的规则的确很不好找,一大堆

网友D:
我已开始很正经地看,然后,看啊看,看啊看,看啊看……然后忍不住直接看最后。。话说我回去的票好像还没买呢

网友E:
祝贺大表哥买到回家的票了,还有看见开头的六个字,差点就唱起来了

网友F:
今年刚从工作了7年的杭州辞职回老家成都,今年终于不用抢火车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了我走了。。。我没仔细看,,,我就水水。。。。

我交了学费,把经验分享给大家,要仔细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恭喜楼主买到春节回家的往返票。   过年真能拉动GDP啊

异地工作都是赶上假期才有机会回家,没办法,这个是刚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还真是一波三折呀,不过还好,终于可以安心出行了网站的规则的确很不好找,一大堆

所以现在看任何规则都得养成仔细看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开始很正经地看,然后,看啊看,看啊看,看啊看……然后忍不住直接看最后。。话说我回去的票好像还没买 ...

短途的都还好买些,长途除非串开出行日期,否则这个时间点还真不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祝贺大表哥买到回家的票了,还有看见开头的六个字,差点就唱起来了

我想写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今年刚从工作了7年的杭州辞职回老家成都,今年终于不用抢火车票了

恭喜+羡慕

网友G:
难啊。还没搞到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啊。还没搞到票呢。

买前一天或者晚一天,然后请假吧
我之前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没办法,回家的时候是火车硬卧还好,回来的时候也是火车。不过是站票,我就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