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
现在手上有一块12V的锂电池,当要充电时充不上,把密封剪开后用手摸了一下电路板竟然可以充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

或者是闩锁效应?

以前我口袋里会装一个活动送的迷你小手电
可以手摇发电那种
有一次我打开开关发现没电了
然后用手摇了几下松开后发电的手柄会一直跟着转(发电机其实就是一个直流电机)
电路很简单,一组镍氢电池串一个防反向二极管连接到一个发电机
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二极管反向导通了
我把二极管吹下来用万表用测量发现是正常的
后来又焊回去问题不见了
直到现在我都没再遇到过第二次

不知道你的情况会不会也是这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虚焊造成的?

或者是闩锁效应?

以前我口袋里会装一个活动送的迷你小手电
可以手摇发电 ...

你这个这个情况往往是虚焊。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池过放电压太底,造成电池保护电路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这个情况往往是虚焊。

你是说迷你小手电吗?
小手电虚焊是断路 应该不能充放电
手柄跟着转相当于把电机和电池直连了
即能充电也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池过放电压太底,造成电池保护电路锁死。

嗯,有道理!这是在网上找的一个原理图,实际上我这边的板子的图上只有一大堆的三极管,没这个芯片。好像还有一个5181W之类的,可在网上没找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