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更换片子的疑问

楼主:
对于一个单片机的仿真器,比如430或者瑞萨的,如果更换了一个片子,是把固件烧进去后换呢,还是换完后可以烧写??比如msp430g2553 launchpad,5529的lunchpad,先换片子电脑应该无法识别吧,可是要是先烧写,还得有那种底座??

网友:
看到TP2-TP7没
这就是烧录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TP2-TP7没
这就是烧录口

感激,又是秒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