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这么用的道理是什么?

楼主:
这是一个电源供电电路,这样的电路特别之处在那里呀?

网友:
D1两端电压在其中电流变化的一定范围内基本不变,而Q2发射极总比基极低一个PN结压降,所以Q2发射极电压也基本不变。此即稳压。

网友:
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串联稳压电路。

网友:
串联型稳压电路

网友:
应该是提高输出电流,增强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