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nload failed

楼主:
自己建了个工程,用E1进行仿真。下载程序时,显示如下图,下载失败。整了一天,不知道怎么解决............哪位前辈给指点一下

网友:
虽没有玩过瑞萨的东西
就一般下载仿真出现这么焦人的问题,无外乎是下载线,软件设置的问题也有,包括芯片选的对否

网友:
能读到芯片的信息吗。能读到,可以初步认为,硬件连接时好的,检查设置等方面,读不到的话。硬件恐怕不正常。下载线好的?连接短路,断路。有无时钟信号,reset状态。等。